3D打印机24v热床改12v速热

楼主(2019-02-16):
『拆迁办』3D打印机24v热床改12v速热
本来需要12v的热床逛遍淘宝发现300*300的热床居然比24v的贵不少,研究了一下铝的就是用的铝基板,pcb的是用的玻纤板,都是在板子上走线加热的,这就好办了,果断下手24v热床20块钱

收到的热床

拿22合一对比一下大小,实际收到的热床是330*330的加热面积是300*300

原来是6组丝并联接12v,现在给他一分为2,12组并联接12v

画好切割位置

该断开的断开,刮掉阻焊层

电源电压12v,分好后的12组全部上阵功率在460w左右最后经过反复实验使用8组,峰值在380w左右,热起来后会下降稳定在300左右达到预期。板子上批掉的就是不用的那一组

功率,我电源空载5w

酒精擦干净板子,石蜡油洗掉多余松香

打704绝缘,由于热床使用中一般开到50-70度不用担心过热问题
END
谢谢观看

网友A:
唉,我的DIY版本的3D打印机好久了没完工,后来发现自己折腾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我的DIY版本的3D打印机好久了没完工,后来发现自己折腾成本高!

不高啊我这成本才500左右

网友:
靠pcb发热 有点意思

网友B:
直接供12V加热到你要的70度也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供12V加热到你要的70度也没问题啊

太慢了,才60来w开机预热就要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慢了,才60来w开机预热就要半天

pm个链接看看,不知有没有再大点的,当电热桌垫

网友:
睡上去,试一下

网友C:
谢谢分享。。。。加热板不要不要,我想看JJ。。。。。

网友D:
这板子加热了会翘曲吧,尤其是环氧板的

网友:
完全靠铜箔加热?

网友:
好东西啊,3d打印一直想拥有

网友E:
输入330W,12V的话铜箔电流有20几A,能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330W,12V的话铜箔电流有20几A,能承受?

能行,有温控的不是长期20几a

楼主:
对完全靠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加热了会翘曲吧,尤其是环氧板的

这个不能直接用要垫玻璃的,弯曲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加热板不要不要,我想看JJ。。。。。

jj得等一段时间了,我明天就开学了没太多时间搞

网友:
不用铝板了?直接上面放玻璃?你的300玻璃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2019-03-21):
一个热床要增加300w的电源功率,这效率也太低了,还是用PLA加胶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