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虚惊一场,煤气灶打不着火

楼主(2019-02-16):
虚惊一场
大年三十中午做饭时,突然发现煤气灶两个灶头都不能打火了,只能用打火机点燃,随机从抽屉里找出一节新电池,剥掉外皮装了上去,竟然还是不打火,这下心里发慌了,看来是点火器出故障了,大过年的也想不到修理工,心里直犯嘀咕,这灶具买回来还不到一年,就出现这毛病,还影响过年的心情。
初一上午还在纠结中,就又捣鼓起灶具来了,又打开电池盒取下那块新电池,突然发现电池正极上还套了一个小塑料帽,没有拿掉,只怪自己粗心大意了。
又试着把旧电池装进电池盒,竟然能正常打火了。
这到底是哪里的毛病,让我大过年的虚惊一场?

网友:
接触不良啊。年前我煤气灶也是不太好打火,同时发现燃气好断,容易自己灭火。以为自动电控阀门有问题,吧燃气灶拆开好一顿收拾,都没发现异常,结果最后才想起来用万用表测量2节1号电池电压,结果都1V了,换了2节1号电池完美解决所有问题。白忙活一场。

网友:
好久没用煤气灶了,都不知道怎么使用了呢。

网友:
煤气灶说:你们过年我遭罪,不能让你们过消停了!

楼主:
后来回想一下,腊月二十三没有吃灶糖的缘故。

网友A:
这灶具买回来还不到一年,电池就不行了,嗯,不正常

楼主:
旧电池还能使用,只是接触不良。
粗心加巧合,差点去买个点火器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灶具买回来还不到一年,电池就不行了,嗯,不正常

总是觉得使用电磁阀开关气路并且由两个一号电池供电的灶具电路是电池厂开发的,真心费电,再选炉具建议选一节电池供电、由热电偶驱动气阀的,会省电很多。

楼主:
今天买来新管子和三通,把旧的天然气管子全部更换。以前的三通是锌合金的,已经有漏气了。

网友:
旧电池电极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