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金士顿SV300S37A 120G SSD不认盘

楼主(2019-02-16):
进BIOS和PE都不能看到硬盘,请问各位大佬如何维修。

网友A:
10元包邮给你回血。

开个玩笑,你进BIOS看看能不能看到硬盘,若看不到,可能是掉固件了,能看到,进PE试试看能不能格式化一下,可以的话,格式化完毕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B:
金士顿用的群联主控,需要买一套治具,才能重新开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用的群联主控,需要买一套治具,才能重新开卡

明明是SF2281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元包邮给你回血。

开个玩笑,你进BIOS看看能不能看到硬盘,若看不到,可能是掉固件了,能看到,进P ...

进BIOS和PE都不能看到硬盘

网友:
开卡吧,SF的没弄过,不适合我这种凑活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SF2281好不好

SF的也用过,可以尝试自己开卡,不过有点复杂就是了,论坛里面千年发过教程的

网友(2021-02-04):
如果BIOS里面也不认盘,开机前短接进入ROM状态,进系统应该会显示一个未初始化的磁盘,用DG软件能显示主控信息
那就是掉固件了

网友(2024-04-28):
上面已经写的很清楚了,是sandforce主控

网友:
这种盘一般是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