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折腾一台韩国三星电脑DB-Z170,BIOS设置不会

楼主(2019-02-16):
公司退下来一台三星电脑,原来是正常使用的韩版系统,换中文系统后出问题了,用光驱安装的系统,现在一定要把系统盘放光驱才能启动,看BIOS里面,硬盘跑到底下去了,请教论坛朋友们,怎样才能把BIOS硬盘移到光驱下面

网友:
数码之家的坛友也掉到这份了?上边写着F5/F6还不明白?不懂英文还不会百度?跟百度贴吧一个样

网友:
在BOOT PRIORITY那个光驱上面回车看看有没有选硬盘,没有的话就在同一个地方选硬盘,按F5和F6看看,一样的BIOS,基本操作

楼主:
硬盘跟光驱不在一起,光驱那里1---8可以按F5--6切换

网友A:
右边不是写着吗,F5和F6是上下移顺序,按X是把设备移入/移出启动列表

网友:
按F5 F6调整启动顺序啊,数码之家用户质量竟下降到如此程度?

网友:
好大的字写着F5/F6呢……手机拍照都能拍到搂主看不到?一个词一个词去百度也能百度出来啊!

网友:
这样的电脑还要他干啥 都快成古董了

网友:
这是个假坛友,鉴定完毕,和什么语言没关系,BIOS设置科目没毕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不是写着吗,F5和F6是上下移顺序,按X是把设备移入/移出启动列表

谢谢了,按照你的方法,已经把硬盘移到光驱下面了

网友:
右边的有提示啊,楼主。F5/F6是调整启动项上选顺序,shift+x是关闭或者激活启动项啊,

网友:
 把光驱拔了,你看它还浪不?

网友:
同意12#,现在光驱根本用不上,还浪费电。挂闲鱼都没人买

网友(2019-04-21):
我还以为bios是韩文 原来也是英文啊

网友:
光驱不用就把线拔掉

网友(2020-10-10):
先给他做一个大保健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