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两个小电子东西,上5节7号电池的

楼主(2019-02-16):
前段时间捡到两个小电子东西,貌似是什么理疗装置吧,正面只看到有一组拨码开关,上5节7号电池的,拆开大家看看

每个东西带两条小辫子,辫子顶端是一个自锁开关

特意放了一只三角尺对比体积大小

五节电池仓,还蛮吃电的

顶端,带一个小拨动开关

背面没有螺丝

拆开了,小小电路板上居然有三个晶振,左侧最粗的那条黑色导线貌似是天线

凑近点看芯片

拍照技术差,再凑近点看看

看看背面,有个屏蔽罩

凑近点看看

拆解结束。不认识这是个啥,对那个拨码开关有点兴趣,看什么时候弄弄

网友:
作弊器的接收部分?

网友:
看前面两图,还以为是充电器。。。。。想不到里面好多晶振。。。。。

网友:
2822是音频功放芯片

网友A:
根据照片中MC3361是窄带调频接收IC,GP214D是最高1.4GHz的锁相环IC,TDA2822音频放大以及450陶瓷滤波器来看该盒子是一个专用调频接收器,拨码开关是控制锁相环频率的。由于没看到PCB上有高频功率器件,屏蔽盒里面是什么也不得而知所以不能确定是否有发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照片中MC3361是窄带调频接收IC,GP214D是最高1.4GHz的锁相环IC,TDA2822音频放大以及450陶瓷滤波器来看 ...

大神分析得好详细啊。会不会是传说中的考场会场用的手机信号屏蔽器呢?整机没看到明显的输入输出端口,只有机内左侧那条半截的导线疑似天线,还有顶部一条裸露在机壳外的铜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分析得好详细啊。会不会是传说中的考场会场用的手机信号屏蔽器呢?整机没看到明显的输入输出端口,只 ...

如果是手机信号屏蔽器必须要有大功率高频发射器件,所以手机信号屏蔽器的可能性不大,要说它是考场作弊接收器那体积也太大了的,不被逮着才怪了。在没有看到屏蔽盒内部元件的情况下,推测是窃听器接收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不要乱捡东西  病人用过的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照片中MC3361是窄带调频接收IC,GP214D是最高1.4GHz的锁相环IC,TDA2822音频放大以及450陶瓷滤波器来看 ...

KC3361,以前立体声调频收音机上经常看到,还有一种是UPC1081?

网友:
我也没见过,不知道是啥东东。

网友:
受翼龙单片机控制的定频的接收机,

网友:
第一次见,不知道有没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玩意。

网友:
这是不是医院病床上用的呼叫器

网友(2024-11-04):
第一眼我想到都是充电器,第一次看超过三个可拆卸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