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数据线做一根网线跳线

楼主(2019-02-16):
移动宽带机顶盒到光猫有一根送的网线太长,有1米,由于盒子和光猫在一起网线太长很挡事而且线硬,于是乎干脆不用原来的线,直接找根头子坏的手机数据线做一根线,感觉效果还行,

红色的是垃圾,中间两根数据id是铁线,而且线细,绿色的线还可以,4根都是铜线,都是0.25方的,0.7854x0.1x0.1x32股=0.2513,那就用绿色的吧

绿色的是类似橡胶外皮啥的很有弹性不容易拉开,红色的塑料应该是再生料一拉就开很好剥

安普康的水晶头30u镀金,感觉还行吧有没有镀金不知道,反正1年前用的那根好像还没有氧化,

网友:
比较有想法,这个做出来的比那种圆线好看些

网友:
超过百兆最好上8芯屏蔽线,坛子里经常做活动,六类成品线2块多一根,不过最短有50cm,积攒了不少了

网友:
还是8芯线好,你这4芯线上不了千兆

网友:
还不如用超5类做,线也很软也不粗。

网友:
速度有双绞线好吗?100M能满速?

网友:
这个恐怕百M满速达不到吧

网友:
有想法,其实几十兆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么短距离挺好的。应该速度影响不多吧。

网友A:
不考虑体积,抗干扰差,不是好方案,还好很短,问题不大。考虑体积呢,不如用两根耳机线,小,而且抗干扰特性更好(按照13,26为双绞对线连接)

网友:
不错的选择···这么短的距离不会影响什么的~···这线短小易弯曲···不碍眼···颜色也漂亮··看样子这个线还稍粗点··线芯也不会太细······虽单芯线最佳,可单薄芯线又硬·····
·防接触不良·+··防扯出···虽打胶影响了观赏性···还是打点不碍眼好看的胶固定下···

楼主:
线芯大概是awg24的,线尾打胶就打ab透明胶,打704也可以,我啥也不打,因为我不经常去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体积,抗干扰差,不是好方案,还好很短,问题不大。考虑体积呢,不如用两根耳机线,小,而且抗干扰特 ...

细没事,双绞线的抗干扰能力比平行线好,而且耳机线还有多出的地线,效果比USB线好

网友:
是我的眼睛与众不同么?还是大家都懒得说?

楼主说是绿色的线,

可是我看到的明明是红色的和蓝色的两条线啊

网友:
其实我手里有这种线,但是是拿来连串口的,交换机的console线现在全都水晶头的,跑的rs232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