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解爱国者q706无线鼠标 增加dpi切换按钮

楼主(2019-02-16):
前些日子撸到马云10元红包,于是为了消耗掉买了个12.8元包邮的爱国者无线鼠标。貌似还能好评反3元现金,但是怕被忽悠没有理睬。

模样

反面,带一粒电池,哦还给了个鼠标垫。

说明

个头不大

廉价感十足

1粒电池供电的,红圈接收器。

这个鼠标放入电池没插接收器时底部led亮一下灭掉不会持续点亮,此时较大电流(ma级别跳变)周期性检测接收器信号,大概几分钟吧,检测不到则停止,进入低功耗休眠状态(50ua左右),除非按键唤醒,进一步降低功耗。检测到接收器会点亮led如无操作则进入低亮度快闪状态,经过短暂时间仍无操作进入低亮度慢闪状态(平均电流大概200ua),几分钟持续无操作熄灭led进入休眠状态(50ua左右,其实就是内部升压ic静态功耗),直到按键唤醒重新点亮led。

内部塑料材质也较差

滚轮没有包胶有些打滑手感较差

主板拿出来,led造型很花哨。

用了一颗三脚低功耗同步升压ic

传感器和晶振

板子上有个dpi按键空位,镊子试了一下可以三档切换鼠标dpi ,于是后面给它定制了一个dpi切换按钮。

反面,滚轮编码器外皮接地也没焊接,pcb上压根就没焊盘,导致滚动滚轮会有摆动。

无线通讯芯片BYKC68MS

透镜

测了一下升压ic输出电压2.772v 应该是2.8v的dc-dc

由于模具精度问题,滚轮有点偏左蹭左面的壳子,于是剪了一个垫片解决。

天线,红圈重新刮了一下pcb好歹焊一下编码器外皮加固。

下面增加dpi按键,手底下没有俩爪的微动,于是乎拿4脚的改了一个,底部焊俩延长脚。

点点儿704

还不错

反面焊好

外壳对应位置挖一个方形孔

电磨刻刀车了一个异形按键,一通车 磨 挫 ,然后喷了一点亚光黑和亮油(过程略去),形成磨砂亮的效果,使其和外壳材质融为一体。

底部钻孔并且加一小块硅胶垫,使手感最佳。

套在微动上面

装好,效果还是不错的,基本和外壳融为一体。

要不要再加个电源开关呢?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么渣的鼠标偶就不要包邮赠送了,倒贴欢迎
木牙膏呀,木牙膏

网友B:
为啥不用另一个键帽把它接长点,直接露出圆头呢,多简单

网友C:
测量一下待机电流,省电就不用加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另一个键帽把它接长点,直接露出圆头呢,多简单

因为外壳表面是弧形,前低后高,直接圆柱型透过壳子视觉上会造成按键帽前高后低,不好看也影响手感,就算锉成斜面也会转动导致错位。方孔可以限制按键不会随便圆周活动,按键加台阶可以限制露出部分行程,也更加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待机电流,省电就不用加开关了

其实不用加,一粒普通电池最少能待机1年多,休眠功耗仅50ua左右,当然强迫症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渣的鼠标偶就不要包邮赠送了,倒贴欢迎
木牙膏呀,木牙膏

哈哈 是挺渣,考虑到价格还是可以的~

网友D:
编码器外壳引脚不焊接,有个隐藏的好处,就是减少滚轮断轴的可能性。

这种简化结构的滚轮(中键)按下的时候,是把编码器作为支点。编码器如果固定死了,滚轮按下,轴可能会被迫弯曲,特别是轴和编码器配合比较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外壳引脚不焊接,有个隐藏的好处,就是减少滚轮断轴的可能性。

这种简化结构的滚轮(中键)按下的时 ...

嗯这个问题想到了,但是这个编码器中间缝隙较大,按下时是不会牵连编码器的,反倒滚动时晃来晃去的长期容易导致脱焊。

网友E:
谢谢分享。会电子,还会钳工,淫才也。。。。。。

网友:
不喜欢不包胶的滚轮

网友F:
手工不错,不过我觉得dip装在底下更好,可以用线跳接,这样简单点

网友G:
这价格了啊,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问题想到了,但是这个编码器中间缝隙较大,按下时是不会牵连编码器的,反倒滚动时晃来晃去的长期容 ...

嗯,还是取决于鼠标的具体情况。不同牌子的编码器,中间的六角孔也不一样大;单面板子的鼠标,元件受力掉焊盘的情况也是有的。

网友:
原来省了按钮的啊

网友H:
连个微动都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连个微动都省略了......

哈哈 不光是微动,外壳模具都得变,加上成本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价格了啊,能用就行

老哥来了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会电子,还会钳工,淫才也。。。。。。

哈哈瞎整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工不错,不过我觉得dip装在底下更好,可以用线跳接,这样简单点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