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试试石蜡松香助焊剂!

楼主(2019-02-16):
原来在老站上看到用液体石蜡和松香配制助焊剂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79106),东西买来大半年了。

就是这两全松香和液体石蜡。

配制过程省略,就是混合加热,可以参考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79106

效果就是浸润好,没什么烟。

网友:
易清理干净吗

网友A:
正琢磨拿酒精融点呢  这个相比酒精松香液哪个好用点?

网友B:
你应该改用白松香,也就是氢化松香,这样一来烟少,也好清理板子。

网友C:
千万别试啊!太危险了!试过之后就回不去了.......你会发现比任何助焊剂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试啊!太危险了!试过之后就回不去了.......你会发现比任何助焊剂都好用! ...

老司机转弯慢点

网友:
就用中空的带松香的焊锡丝,也很方便,用不着助焊。
平时用得少,一大卷能用好几年

网友D:
你是直接浸泡还是边浸泡边加温?

楼主:
直接用纸擦一下,如果用洗板水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直接浸泡还是边浸泡边加温?

要加温融化松香再加液体石蜡混合搅拌。

网友:
我用酒精松香几年了,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琢磨拿酒精融点呢  这个相比酒精松香液哪个好用点?

没用酒精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改用白松香,也就是氢化松香,这样一来烟少,也好清理板子。

买的就是氢化松香,不过发过来就这样也懒的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试啊!太危险了!试过之后就回不去了.......你会发现比任何助焊剂都好用! ...

是很好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改用白松香,也就是氢化松香,这样一来烟少,也好清理板子。

白松香不溶于乙醇吧?
白松香能溶于这个石蜡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就是氢化松香,不过发过来就这样也懒的换了。

要买那种白色的,你买的时候只需要写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松香不溶于乙醇吧?
白松香能溶于这个石蜡油么?

没问题,先熔松香再添加石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试啊!太危险了!试过之后就回不去了.......你会发现比任何助焊剂都好用! ...

这弯转的  方向盘都没了

网友F:
我这懒人都用bga膏当助焊剂了  松香好长时间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懒人都用bga膏当助焊剂了  松香好长时间没用了

给个链接看一下,我不喜欢液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