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蒸蛋器的手动复位开关如何拆卸?

楼主(2019-02-16):
没有花纹和螺母,手头又没有电钻?就算用电钻,换上复位开关又如何固定?

网友A:
这是铆上的,必须电钻,拆下后可铆钉或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铆上的,必须电钻,拆下后可铆钉或螺丝固定

没有这两样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铆上的,必须电钻,拆下后可铆钉或螺丝固定

正解。 铆钉还需要铆钉枪才行。
故,第三方案:修理好后用胶固定

网友:
只能用电钻钻掉铆钉,至于固定,就用螺丝拧紧就可以

网友:
用电磨处理下,然后上螺丝

网友:
电钻钻下来,然后用电磨打磨一下,最后用铆钉枪拉2个铆钉即可,如果没有工具建议找售后直接换该配件。若是以后还想自己修各种东西,建议配上工具,毕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一把手电钻搞定,之后用螺丝固定

网友:
用电钻在铆钉凹进的一头铣一下,把铆钉取出,然后用螺丝固定。

网友:
有一种连接结构,叫铆接

网友:
锉刀挫掉,新的螺丝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