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下cuid卡扇区没了怎么恢复,或者格式化

楼主(2019-02-16):
(图片)

网友:
uid卡如果锁掉了可以另拿一张空白uid,叠在一起写原卡号的dump就能恢复。cuid没试过,毕竟写卡指令不一样,也可以按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
这是啥?我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A:
UID有后门可以恢复,CUID没治

网友B:
网上买可写,写一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D有后门可以恢复,CUID没治

为毛复制卡功能,只要复制哪个扇区,哪个扇区就变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毛复制卡功能,只要复制哪个扇区,哪个扇区就变这样了

手机MCT不能破解,碰到有密码的扇区就读不出来,在电脑上用532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手机MCT确实容易搞崩,我用MCT写卡也锁过几张卡,多数是卡里的密钥和dump文件里的密钥对不上引起,懂单片机的话买个RC522或者PN532来折腾比较好。

网友D:
cuid一般有专用软件写,普通软件容易写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MCT不能破解,碰到有密码的扇区就读不出来,在电脑上用532应该没问题吧 ...

原来没有密码,复制以后就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MCT确实容易搞崩,我用MCT写卡也锁过几张卡,多数是卡里的密钥和dump文件里的密钥对不上引起,懂单片机 ...

确实是,我写2张都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uid一般有专用软件写,普通软件容易写锁了

还得上设备,算啦不折腾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可写,写一张吧

不卖可写的重新写就是了

网友:
同样的数据有的CUID卡能写,有的CUID一写就锁死。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