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一个科亚全能型足浴盆(走弯路了) 测绘了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9-02-16):
  春节前,碰到楼下的大姐, 说家里的足浴器坏了,要我帮看看。
  就是这个:

  上图中,中间电热管上的塑料罩已经拆下了。
  加进水,上市试试,电源灯亮,有自检的“嘀-”声,就是不能启动,按“+”“-”的轻触键有反应,按其它按键都无反应。

  第一次修这种机子,网上了解了下原理,心中大致有数后就动手了。
  首先,有自检声,控制电路应该没有大问题,是不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比如水位、温度保护。

  根据主电路板上的标示,上图中左下角黑色的2线端子是温度传感器(应该是NTC是电阻),红白相间的3线端子是水位传感。
  温度传感器:
  用万用表测温度传感器电阻有110K,冬天应该差不多。
  水位检测:

  3根线中最下面的这根被绞得很紧了,是不是线芯断了?用万用表测试没断。这根线是接到这里的:

  就是接在中间这个不锈钢片上的,也就是水位达到这个不锈钢片的位置才起作用。
  另两根线是这样接的:一根接在电热管的外壁上,一根接电热管外套管的外壁上,而这两处是永远也不会导通的,除非是漏电短路,看来这两根线是漏电保护用的。
  水位检测和温度传感器似乎都没问题。

  看来还得好好研究研究这个浴盆的电路了。那就详细拆下看看吧。
  拆下底座后:

  底部有10只LED灯串联,灯是通过密封胶接到足浴盆的下面盆里的,增加视觉效果?
  然后中间是一个偏心轮和电机,这是振动效果:

  这个黑色的盒子是水泡发生器吗?有一个橡胶管子接出来,再一分为二接到足浴盆中:

  这个盒子上有一块小电路板:

  有两组共4根线接到这个盒子的里面,不可能就是一个水泵这么简单吧?这是一个整体的部件,我不能不它拆了(这可是别人的东东)。

  主板在这里,这个黑盒子的下面:

  主板拆下来:

  背面:

  单片机:

  双运放LM358:

  两个双向可控硅,TO-220封装的是BT138(T1), TO-92封装的是Z0607(T2)

  这个Z0607没找到资料,应该是双向可控硅没错吧。

  两个双向交流光耦(MOC3023):

  一个大功率三极管TIP41C:

  一个三端稳压L7805:

  反复检查没查出哪里不问题。没办法,只有用最笨的办法了:跑线路,彻底弄清楚电路原理。
  这是我傻傻地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测绘的主板电路图:

  电路绘好后,首先要查的是这个358运放了,用外加电源的方法,在3线端子(WAT-INS)处模拟到达水位,即2-3短路,此时358的1脚输出高电平,单片机输出低电平,光耦M1、M2导通,说明358是正常的。
  再检查主板电路各项功能,没发现问题。
  这样,我就纳闷了,这电路不复杂呀,怎么就找不出问题呢?难不成是面板按键板上的问题?
  拆,继续拆,把主板下面的按键板也拆下来:

  面板有漏水了,轻触键有锈蚀:

  再一个一个试轻触按键,发现7个按键中有4个已经无法导通,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但怎么就4个都坏了呢?这就是前面没想到按键板出问题的原因了。
  手头没有相同规格的轻触按键开关,只好用键柄长的轻触开关用剪子剪短后代用了:

  4只都换了:

  再原路将各部件组装回去:

  上电,“嘀-”自检后,再按各轻触键,各功能都正常了:

  走了一个大弯路,终于修好了这个足浴盆。教训哪,教训!

  全贴完。谢谢围观。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弯绕得太大了,看在测绘原理图的份上,给好评吧。

网友B:
密封是个大问题,但是外人的足浴盆。。

网友C:
看样子功能还挺多,也是几天新鲜,谁总用啊

网友:
楼主自己都说了,开机有自检声音,咋不先易后难检查哩~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楼主要秀自己画电路图的技术~

网友D:
这种微动很容易坏。

网友E:
前两天修了个九阳豆浆机,4个微动全坏,像是进水了或者进潮气了,你这个开关直接剪掉不好,那个茬很锋利,很快面板的塑料膜就扎破了,用锉刀挫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弯绕得太大了,看在测绘原理图的份上,给好评吧。

谢谢温总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是个大问题,但是外人的足浴盆。。

没看到面板有损伤,这水不知是怎么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功能还挺多,也是几天新鲜,谁总用啊

是的,新鲜茅坑,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功能比这个还多,但已经在角落吃灰两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微动很容易坏。

微动开关的确很易坏,但没想到坏了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两天修了个九阳豆浆机,4个微动全坏,像是进水了或者进潮气了,你这个开关直接剪掉不好,那个茬很锋利, ...

谢谢提醒,我还真没想这么多,是得修磨一下剪切面。

网友:
往水里吹的应该是臭氧吧?吹气泡没用啊,臭氧可以杀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还真没想这么多,是得修磨一下剪切面。

嗯,我以前就拿长的剪过,后悔莫及,后来各种长度一样买了100,又不贵

网友(2020-08-10):
这种用上单片机算高档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