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秒开众仪ZT-C1温度功能

楼主(2019-02-16):
不开刀不动手术,一秒搞定,没对比过,感觉还行总比没有好,哈哈 ,C2有温度贵了十几元,又可以省10元钱。有心思的话用刀挖出一个档位来就更方便了

补张对比图,感觉比实际温度低了3度,也可能是这热电偶的原因,N年前的热电偶了VC86E配送的东西,表送人了包包忘了给一直当垃圾扔着。

这功能几乎不用,有就行,做个参考

这功能几乎不用,有就行,做个参考

网友A:
怎么开的?看不出来啊。不过我买的是c2.

网友:
自己加了一个温度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开的?看不出来啊。不过我买的是c2.

就是把档位打在欧姆档的NCV档之间,然后接上K型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开的?看不出来啊。不过我买的是c2.

呃,这么明显,电阻档往右轻拧一点就出来了

网友:
这设计是不是跟奔腾改赛扬学的啊

网友:
既然有这功能,为毛不直接开发出来的

网友:
感觉是测温枪不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这么明显,电阻档往右轻拧一点就出来了

类似FLUKE 15B改造成缩水版17B一样
这个改造比15B还简单得多

网友:
这也可以?楼主把卖表的都要饿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这么明显,电阻档往右轻拧一点就出来了

这么说内部电路很可能和c2完全一样,就是程序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内部电路很可能和c2完全一样,就是程序不一样而已。

C1、C2硬件软件完全一样的,只是拨盘没有引出温度而已了。我的C1二极管档偏差大的吓人已扔箱准备改成别的东西玩玩,你试试你的二极管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C2硬件软件完全一样的,只是拨盘没有引出温度而已了。我的C1二极管档偏差大的吓人已扔箱准备改成别的 ...

我的二极管档还行。我觉得是软件不一样,c2的欧姆档,和二极管档是一个位置,靠黄色按键来切换。c拨到中间刚好接通了温度测试电路,c2是靠电路软切换到温度测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二极管档还行。我觉得是软件不一样,c2的欧姆档,和二极管档是一个位置,靠黄色按键来切换。c拨到中间 ...

你最好测一下,刚开始我以为是33D不准,后来用61E对了一下才发现33D很准,是这歪货偏差大,0.65压降它只有0.5,偏的好吓人没法用,拆了当玩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最好测一下,刚开始我以为是33D不准,后来用61E对了一下才发现33D很准,是这歪货偏差大,0.65压降它只 ...

二极管正向压降和测试电流有关,这个表的测试电流可能比33D小。数字表不可能偏差这么大的。如果测试电流一样,那就真是表不准。我的几块表测试电流就不一样。还有测三极管放大倍数也是不一样,胜利表9807和其他牌子的9205还有一个dt830测试结果能差几十。不能说是表不准,只是测试条件不一样。不同的表这些档位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正向压降和测试电流有关,这个表的测试电流可能比33D小。数字表不可能偏差这么大的。如果测试电流一 ...

呵呵,在哪学的电学,二极管导通压降,哪有不同的,除了C1我另三块是一致的,电流和二极管导通压降不是一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在哪学的电学,二极管导通压降,哪有不同的,除了C1我另三块是一致的,电流和二极管导通压降不是一 ...

正向导通压降和电流有关,小电流时变化更明显。你三个表一样,说明测试电流是一样的,大部分表是1ma。但也有不是的。你找个二极管的特性曲线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向导通压降和电流有关,小电流时变化更明显。你三个表一样,说明测试电流是一样的,大部分表是1ma。但 ...

呵呵,你重新去学一下吧,误差是会有的都在范围内,众仪你代言?踩你尾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你重新去学一下吧,误差是会有的都在范围内,众仪你代言?踩你尾巴了? ...

你也该重学一下,有些基本问题你理解不到位。对数字表的测量原理也不是特别清楚。能实验一下最好了。这么说没有意义。你不能因为买个不准的表,看问题就就不客观了,带情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该重学一下,有些基本问题你理解不到位。对数字表的测量原理也不是特别清楚。能实验一下最好了。这么 ...

等你重学完电子学再来BB吧,勿回,勿扰,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