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电视重刷程序后,修好了,汇报一下(LC40GS60DC)

楼主(2019-02-16):
附件大家去老站下载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5301

型号我记错了,回家后用手机重新在网上找到一个固件,拆下flash后,闭着眼睛烧进去,反正就成功了。。。

其实在烧录前我先把原程序读出来,以为会全是0,实际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对比后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所以估计是部分bit位翻转或是丢失造成的,如果下次还坏,打算买一片新的芯片换上去(爆力拆的,差点把焊盘搞断。。。。)

把型号贴一下:康佳LC40GS60DC 板号MSD286     flash芯片:en25b64

固件也上载下,有需要的兄弟可以偿试下。
补充下,我拆下flash后,电视再通电,就只亮红灯了,之前是会自己转绿灯,所以我怀疑硬件应该是好的,可能是程序没跑起来

网友A:
上次帮朋友找康佳固件,好鬼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帮朋友找康佳固件,好鬼麻烦

不行就淘宝买一个,几块钱吧。
我这个型号可能比较多,百度一下子就出来了

网友(2025-01-13):
刷机后好使么

楼主:
相当好使

网友:
如果emmc有问题了,能刷好也用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