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高标控制器GB7280-YD-GD,拆并求助

楼主(2019-02-16):
以前的高标pcb直接标明功能,后来就用代码并打磨ic

这个是120相角,现在想改60要从哪里入手,不想拆电机,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现在的估计直接程序控制了吧  以前的程序应该比较复杂 现在的简单了

网友:
不改电机只能换万能控
因为120和60的区别就在中间那个霍尔的正反面
一种排列是101,一种排列是111

网友:
15管的,大概30a的输出,跑最快45km左右吧!

网友:
加个三极管,把那个反相过来,就是你要测试找出来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估计直接程序控制了吧  以前的程序应该比较复杂 现在的简单了

直接程序,那就够呛了

网友:
一种是有一个转换头,淘宝直接购买,还有就是靠慢慢试了,5条线,25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