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P50移动工作站笔记本拆解

楼主(2019-02-16):
当时买的工作站级别的笔记本电脑,配置还可以,CPU: I7 6820HQ,GPU:M2000M,16G内存,加装的512+512SSD,还有1T机械硬盘,4K屏幕

ThinkPad P50

ThinkPad P50

官方宣传图

先看屏幕,100%色域的4K屏幕

微距镜头放大能看到像素点,当然肉眼是看不见像素点的。
1080P的视频看着也很清晰,看视频就如同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对屏幕的色彩表现很满意。

底盖拆掉,可以安装两块2.5硬盘,或者2块PCI-SSD+1块2.5硬盘

SSD及配套的支架

三星是系统盘+游戏和软件  INTEL的存其他东西,机械硬盘存电影。

硬盘槽位及机械硬盘接头

8+8G DDR4内存

键盘拆下

露出了骨架

右边风扇

左边风扇

触摸板

指纹识别

开关按钮

卸掉掌托后的骨架

不锈钢铰链,需要把这些拆掉才能把屏幕卸下来

成功分离

上层镁合金骨架

主板和下层镁合金骨架

显卡散热器

CPU散热器

近看不锈钢铰链的保护板

键盘下面还可以装两条内存

这个机子拆起来比较简单,只是不同长度的螺丝稍微多了一些,装回去的时候需要区别好。
机子做工还可以,主板保护十分到位,散热效果很好很安静,运行也很稳定。

THE END

网友A:
4K屏幕!想想用来看高清就很爽
请问这本本散热效果好吗?

网友:
我靠,这个机器现在看配置也不低,你说你说你是做啥的,我想起来了好多年前的一句话。  土豪,咱们做个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屏幕!想想用来看高清就很爽
请问这本本散热效果好吗?

散热效果很好,平常用根本听不到风扇声音,也没啥热气。高负载的时候会有低沉的轻微风声,没有刺耳的风扇声音和杂音。总的来说散热效果很好。

网友:
。我勒个去,你看动画屁?显示效果有那么好吗?

网友:
这机器换个风扇也要拆成渣渣才可以换上。

网友B:
这种设计,清灰麻烦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清灰麻烦了啊

我不怕麻烦,要不你给楼主好好说说,让他出给我,50包邮解君愁

网友C:
喜欢x61这种小屏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喜欢x61这种小屏的机子!

我那个x61T 还在服役中
出差汇报个ppt还是可以的
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去年刚买的p52,也是4k。说句实话,对thinkpad挺失望的。

网友(2022-05-17):
感谢分享,正要拆机清灰。。

网友(2023-10-22):
不错,办公足够了

网友:
镁铝骨架是核心

网友:
高端机型,做工都还是没得说

网友:
这玩意价格应该2个W以上了吧

网友:
工作站笔记本,价格很高,生产力工具, 质量也是杠杠的

网友D:
4K屏幕!想想用来看高清就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4K屏幕!想想用来看高清就很爽

前提是你的眼睛视力良好,俺们这些长年996的IT搬砖苟人到四十岁眼神就不好啦,4K屏反然不愿意看,1080p的屏幕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