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室两厅新家装修完毕,用什么路由器好呢?

楼主(2019-02-16):
3室两厅新家装修完毕, 想整个无线路由器,不知道用哪个好呢?

网友:
信号覆盖好的我用过的也就小米范围大点且能稳定通讯,其他的没用过

网友:
用过极路由,稳定性和速度都可以,或者去收个二手的斐讯K2

房子大的话,路由器的摆放位置很关键

网友:
荣耀x2
newifi3

网友A:
结构图和平米数?
如果大一点的3室两厅基本一个路由搞不定,mesh吧,或者装修时跑网线做AP。
还有小米极路由别去信了,我玩了个遍现在只想搞一个稳定的带定时重启的,所以一直在用石像鬼,极力不推荐跨界搞路由器的,不会设计。

网友:
挑可以ap-ac 的路由器例如华硕RT-AC5300

网友:
这个你要说你想花多少钱,要什么样的性能。不然有什么好推荐的。不差钱,直接华硕高端,高性价比有k2,k2p。要超便宜,找二手。

网友:
位置很重要,再不行用数量补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图和平米数?
如果大一点的3室两厅基本一个路由搞不定,mesh吧,或者装修时跑网线做AP。
还有小米极路 ...

房子小三室110平米. 南客厅 和主卧   儿童房和客卧在北面厨房也在北面. 猫挂在了电视柜那 儿童房单跑了网线用电脑 平常也就用手机看看视频啥的  .本来打算买个1两百左右普通路由器 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
爱快的千兆路由。客厅建议中间位置吸顶AP,建议双频(2.4g+5g)。房间如果测试wifi信号不给力的可以面板AP,记得功率调小,信道1,6,11隔开,

网友:
靠中部走廊如果有吊顶,可以放那儿。有线路由器加商用吸顶式ap最好,软路由+ap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房子小三室110平米. 南客厅 和主卧   儿童房和客卧在北面厨房也在北面. 猫挂在了电视柜那 儿童房单跑了网 ...

公摊不太厉害的话K2P勉强吧,猫在电视柜,假如路由器也在电视柜,使用K2P(150块)可能在儿童房等一些偏僻一点的、墙再有拐角的那些地方,信号质量会非常差,儿童房跑了网线给了你未来升级的机会。我的建议是K2P到手刷机试试看,儿童房网线连接路由器。
毕竟100左右的信号比较好的路由器也就只有K2P这种选择了,有能力的话两台mesh类的机器就足够覆盖整个屋子。
看信号质量不单单是看信号强度,空满格信号延迟速率保证不了也是不行的

网友:
我现在用小米路由还可以

网友B:
如果想要整洁漂亮,不想占地的 可以入手水星的AP AC方案(TP也有类似的 但是要贵很多),其他路由带APAC的不多,目前知道的只有极路由。
我给我朋友装了这个一套下图水星的一套,每个房间一个面板AP 千兆双频加一个千兆网口,不需要外置任何路由器,美观整洁,配套一个AC仍在弱点盒里就好了~ POE供电调试方便  信号强弱也好控制 设置弱信号剔除  漫游 等等。

作为家庭基础设施,不建议搞哪些DIY的这些,稳定第一,毕竟是给全家人用的 ,不是给自己DIY玩的,还有一些智能硬件也都配对好了,也不建议乱换,直接入千兆一步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要整洁漂亮,不想占地的 可以入手水星的AP AC方案(TP也有类似的 但是要贵很多),其他路由带APAC的不 ...

家里的自己不搞diy难道搞公司的?一个上不了网全公司没法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自己不搞diy难道搞公司的?一个上不了网全公司没法工作了?

请理解意思!这个论坛里的DIY就是 各种刷机路由,各种品牌搭配,不定期 换系统 改装路由器。 网络作为家庭基础设施,就像水电一样,如果预算充足,一套稳定整洁的系统,一次调好就不用在管最好。

网友:
如果只是普通家用,上网,看视频,对网络稳定性要求不高,小米就可以。否则建议华硕,网科等

网友:
千兆路由器,tp 斐讯 腾达 360 小米 等

网友:
搞台爱快M20配几个爱快86面板,POE供电就是,这样信号好还会漫游。

网友:
既然新装修,那就强烈建议 面板AP, 每个房间一个,然后弱电箱放一个AC 集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