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货车中控码之霸的震动传感器

楼主(2019-02-16):
前面拆了中控,没拆震动传感器,这次补上;

网友:
这个传感器输出的震动信息做什么用?

网友:
这传感器第一次见到。弹簧的

网友:
振动,到压电,放大,再发出

网友:
这振动检测原理和10几年近20年前的一模一样,记得偶手上还有点零件

网友:
旋钮就是调放大倍数的

网友:
原来是液晶手表上的闹钟喇叭,只不过利用弯曲的变化发电。

网友:
压电陶瓷片焊上弹簧后振动输出信号,以前用压电陶瓷片做过磁带随身听耳机,能响,声音感觉比较干巴尖锐,没有低音。

网友:
利用压电效应,就是陶瓷太脆了

网友(2020-07-15):
弹簧的传感器我第一次遇见了

网友(2024-11-04):
为啥pcb背面都是白的,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