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SAMSUNG ETA-U90JWE充电器,摔了一下竟然有东西掉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02-16):
捡了个SAMSUNG充电器,摔了一下竟然有东西掉了,拆开看看

谢谢热心站长把型号都添加到标题里了,还添加了主题标签,可惜这个是山货呀

一看还不错,白色的

开盖了

咋是个山货

原来是配重掉了

安全隐患呀,高压低压间距太小,危险

安装好吃灰吧

网友:
这东西也只有吃灰的命。

网友:
山货  果断放弃

网友:
恭喜 遇到假三星

网友:
正宗山寨货。

网友:
这货还是不要用了,要是手机搞坏了,不值

网友:
好山寨啊,赶紧丢

网友:
壳子还可以用
LZ拍照用的啥手机?和偶魅蓝Note6一样,拍绿色白平衡就不正常

网友:
这做工搞不好哪天放鞭炮

网友:
不进水都没关系的

网友:
竟然是配重

网友:
零几年的单管开关电源,有不少空载发热,过流后功率管裂开牺牲。我以前买过一个25元的山寨绿点电源,也空载发热,两三个月不能负载输出故障。

网友:
配重是金属片吗?

网友(2019-10-31):
山寨货,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果断让它吃好灰。

网友:
一看就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