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做了个解锁器,把3片ATmega328 救活

楼主(2019-02-16):
过年前做晶体管测试仪,不幸连续锁了3片ATmega328,百度用尽方法都没能救活;
51单片机

有源晶振

都不行。

感谢下面两位高人发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72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36928

跟做了个,把3片ATmega328 救活,具体方法可以参考他们的。

网友A:
楼主焊点挂锡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点挂锡不好?

不是不好,其实是太差了

网友:
我直接用晶体管测试仪输出的信号解过锁。

网友:
这个恢复器恢复M328时那两个灯是怎么变化的?我有一个M328不能烧录程序,放在arduino上那个L黄灯常亮,正常这个灯不亮的,所以认为M328被锁或坏了。
问一下;
1 插上被解锁的M328上电但不按那个恢复按钮,接在M8主芯片25脚的红灯与26脚的绿灯哪个亮哪个不亮?
2  接恢复按纽,红灯与绿灯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好,其实是太差了

我有一个M328好像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被锁,在老的论坛也搜到那个贴子,问一下:
1 插上被解锁的M328上电但不按那个恢复按钮,接在M8主芯片25脚的红灯与26脚的绿灯哪个亮哪个不亮?
2  接恢复按纽,红灯与绿灯是怎么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M328好像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被锁,在老的论坛也搜到那个贴子,问一下:
1 插上被解锁的M328上电 ...

(我的是蓝灯是指示灯,红灯是状态灯)插上328,通电,蓝灯长亮,红灯闪一下;按解锁键,两灯不亮,1~2秒,蓝灯闪一下,跟着长亮,再红灯闪一下,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蓝灯是指示灯,红灯是状态灯)插上328,通电,蓝灯长亮,红灯闪一下;按解锁键,两灯不亮,1~2秒 ...

也就是你把原图中的绿灯改为蓝灯,原贴中作者解了好几个型号单片机,M328直接能用那个程序吗?是不是程序里要改为M328的熔丝才能解M328,如果是能不能说下怎么改的。

楼主:
我的是随便用发光管装上去的,颜色具体看图,程序直接刷他们给的就可以,不用改,都可以解支持的单片机,包括M328,但程序是刷进M8里面的,也就是下图这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随便用发光管装上去的,颜色具体看图,程序直接刷他们给的就可以,不用改,都可以解支持的单片机, ...

谢谢,其实我前几天用洞洞板做了这个恢复器,指示灯过程和你说的一样,那个也是用的红蓝灯,但是不幸运没恢复成功,很奇怪我用usbasp成功下载了程序后,拔下下载器然后又插上去读取熔丝报错: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与目标板的连线,连线是肯定没错误。看起来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其实我前几天用洞洞板做了这个恢复器,指示灯过程和你说的一样,那个也是用的红蓝灯,但是不幸运没 ...

我觉得M328没怎么容易挂的,我的接反了,也就是1脚接28脚,28脚接1脚位置,通电后也没烧,你试试用AVR_fighter,来烧M8,然后再解M328,我用progisp,烧不进M328,反把M328锁了。progisp我觉得不够AVR_fighter稳定,我原来用progisp烧,结果显示成功,再读取,就锁了,再解锁,又烧,反复几次,最后发现是progisp原因,改用AVR_fighter,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M328没怎么容易挂的,我的接反了,也就是1脚接28脚,28脚接1脚位置,通电后也没烧,你试试 ...

原来如此还有这等事?我也怀疑是不是progisp的锅,就下完程序拔下usb那头又插上读熔丝就不行了,试试你的方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还有这等事?我也怀疑是不是progisp的锅,就下完程序拔下usb那头又插上读熔丝就不行了,试试你的 ...

我弄了个最小系统来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弄了个最小系统来烧的

我的也是用洞洞板搭的最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用洞洞板搭的最小系统

还没搞好M328?

网友:
还没,老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问你用的什么样的下载器?难道下载器不稳定,原来一直没问题的。

楼主:
便宜的才几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便宜的才几块钱

我的就是这款也是在这家买的当时十几块,原来下载很正常的,现在新的芯片都不敢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这款也是在这家买的当时十几块,原来下载很正常的,现在新的芯片都不敢下载了 ...

你不是买那种不用驱动的吧?不用驱动的不能用AVR_fighter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是买那种不用驱动的吧?不用驱动的不能用AVR_fighter的

需要手动安装驱动,软件中带驱动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