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用于电梯内 摄像头无线图传 的路由器选择?

楼主(2019-02-16):
现在有一个玻璃观光梯,4层总高15米,必须使用网络半球摄像头。附近没有找到电梯专用网线或者耐艹的网线。试过用普通网线代替,结果电梯上下上下几次就断芯了。

后来想到无线路由器图传。亲测tp5600做摄像头发射端,tp4310做接收。可行。

但是按照这个路由配置,承包太太太高了!二手都贵。

求推荐稳定的、中继配置傻瓜式简单的。不要求什么无线速率,就一个网络头,延时大也可以。价格和稳定第一!!

准备:使用两个路由器,4楼电梯顶端放一个发射WiFi,做摄像头图像接收端,网线插录像机。电梯内部放一个,中继4楼的路由器,关DHCP,插摄像头做图像发射端

要求预算30包邮以内,几年前的二手机都可以。不怎么想用网桥和AP。现在看了一下tp的882和886,听说882自带独立功放(信号太差也不行,怕路由器下到1楼就断线了。

网友A:
去找定向天线的山寨UBNT网桥,都是TP硬改的,便宜。

网友B:
做了2年监控的说,我们都是用无线网桥。

网友:
别用路由器,传输不稳定,@贵宾 说的,这个钱省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2年监控的说,我们都是用无线网桥。

网桥没有智能固件吧,我考虑过了,大部分都是波训固件。一开始看过百米生活的AP,感觉不怎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定向天线的山寨UBNT网桥,都是TP硬改的,便宜。

需要智能固件,天线问题不大,我可以用路由器改

网友C:
商业环境,建议上商业设备...

网友D:
用网桥,再搭配路由器啊,需要什么只能固件,网桥充当交换机角色

网友E:
用神脑的无线网桥吧,海康威视也有给摄像头用的无线网桥

网友F:
上电力猫试下不过比无线路由差多了,直接找TP的二手路由算了,15米小问题了电梯内部都是空的没有什么穿墙要求了,只是家用的路由工作时间长了要重启。TP的WDS方式比较适合网络视频,其他牌子是WISP的会重新发配IP的不同段的,如果只是哪种插内存卡的没关系啦 不同段也没有事反正能上网就可以了

网友:
用定向天线的试试,UBNT的不错。

UBNT LOCO M5 5.8G 300M 室外大功率无线网桥AP,塔吊电梯监控

网友:
我用5g网桥,手机可以在电梯上网

网友:
何不考虑二手电力猫?电梯得用电吧?

网友:
用无线网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力猫试下不过比无线路由差多了,直接找TP的二手路由算了,15米小问题了电梯内部都是空的没有什么穿墙要 ...

我们这里电梯用电是隔离的,,,貌似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业环境,建议上商业设备...

私人环境吧。还不叫商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网桥,再搭配路由器啊,需要什么只能固件,网桥充当交换机角色

谢谢,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神脑的无线网桥吧,海康威视也有给摄像头用的无线网桥

估计预算有点高了,谢谢

网友:
这个预算也太少了点吧。百米我用着不错。另外山寨的ub用平板天线应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