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天燃气公交车加气

楼主(2019-02-16):
前天从火车坐公交车回家,开着开着司机把车开偏了,最后开到加气站,把所有乘客赶下车,加完气才能上车,加气过程中有两个工作人员对管路进行对接操作,加完后管子表面全是霜,

发现气比油贵,这车总共加了约100kg气,单价6.9元/kg

网友:
一升油可没有一千克

网友A:
奇怪,为什么用金属管,以前看加气的好像都是橡胶管带金属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为什么用金属管,以前看加气的好像都是橡胶管带金属头子

这里面肯定也是橡胶的,外面金属层保护,全金属怎么弯

网友B:
LNG,液化天然气
平时小车加的CNG是压缩天然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NG,液化天然气
平时小车加的CNG是压缩天然气

好像都是油气混动的吧?

网友C:
第一次看到这种加气的场面。压缩的天然气输送时温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加气的金属管口都是霜。

网友:
这玩意不看单价的,省不省钱看公里费用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像都是油气混动的吧?

不是混动,是启动靠汽油,然后才能切换天然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这种加气的场面。压缩的天然气输送时温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加气的金属管口都是霜。 ...

公交车一般都是LNG液化天然气,出租车才用CNG压缩天然气

网友(2019-03-19):
这是LNG液化天然气  低温-130多度  操作加液时都要带面具和手套 长途货车用得多

网友(2019-08-05):
燃气车大体分为LNG液化天然气和LPG液化石油气,LNG低温零下162度,卸车、加注时用不锈钢无缝管道搭配伸缩弯和不锈钢编制软管,使用时需要搭配汽化器,LPG类似于家里的煤气罐

网友:
不低温不行啊,没法保持液态,罐子就冲爆了!!!

网友:
好粗的老二!!!!

网友:
现在出租车用气,折3毛9一公里

网友:
应该是有轻微泄漏导致局部结霜

网友:
靠上去会不会被冻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肯定也是橡胶的,外面金属层保护,全金属怎么弯

LNG加注管还真是金属的,没橡胶。

输送低温液氧液氮温度的低温软管还都是金属的,橡胶承受不了那么低的温度一碰就成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混动,是启动靠汽油,然后才能切换天然气

奇怪了,我见的都是嗯--------走七八米后-突突突的冒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