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奇葩的设计!纳伟仕9V 600ma USB电源拆解

楼主(2019-02-16):
一个纳伟仕的电源。正面带USB口。
第一印象,这是5V的充电头。对不对?

光看外观设计还是可以的。
背面折叠插头。

刚开始以为是5V  600mA。。。
仔细一看,居然是9V 。。。9V 你用毛USB口!!!!

折叠插头,这外壳的宽度有点占插板了!
请无视缺肉的地方。。。

拆了外壳看看里面。

折叠插头部分,和多数万用充一样的。。。

13003功率管。

817光耦

背面光秃秃。

正面的指示灯,居然用美纹纸固定的。。。

空载电压,9.33V。

1.15A负载,6.07V。。。

网友:
我靠,第一次一楼啊。。

网友:
铁插脚,貌似贴牌山寨充电器。

网友:
我没有M,但也要占个位。。。。

网友:
天啊,这电压也太离谱了!

网友:
人家指标9V 600mA 你为什么用1.1A测试?

网友:
只有9V的单管式USB电源少见,好像是一些特殊大平板电脑用的,估计原装有一根特殊的转接线。现在好多带快充的电源一般5V输出,只有数据通讯成功才能触发9V和12V。

网友:
这个如果不仔细看插上手机充电会不会听个响?

网友:
差评,作为大神级别,(或者是女神?+)拆这样的电源怎么不给我等这类小白用户分析下电路图原理?

网友:
9V用USB接口,这不是害人吗,直接插一下手机,手机能坏了不能?

网友:
垃圾桶是这货的最终归宿

网友:
这属于比较坑的设计,一般的USB口就是5V电压,就像两相插头或三项插头就是插220V交流电源一样,尽管标识是9V,也会误插。不管纳伟仕出不出电源,这个应该是山寨的。

网友:
这次采购多的USB母座,要把它消耗掉?

网友:
你的路由器上又多了个电源 ~

网友:
这真是个奇葩电源呀

网友:
见过交流输出的路由器电源,用dc头的,

网友:
9V  0.6A  ,谁让你上1A的

网友:
我之前的行车记录仪用的miniUSB口,12V电压.......

网友:
这玩意儿外号是不是叫电子设备销毁器?

网友:
固定电压的快充?电流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