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0寸TCL液晶电视用了2年就花屏重影,拆修……

楼主(2019-02-17):
RT,售后过来说板子坏,屏幕坏,走了,自己拆开看看能不能折腾好,机子是老爸4999附近实体店买的,断开一条逻辑板到屏幕的排线显示正常,插上就重影清理无数次一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会不会是逻辑板的问题,屏不是三星的,应该是AUO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感觉逻辑板出问题了。淘宝搜相同型号的逻辑板回来试试不行退货了

网友B:
逻辑板和屏都有可能。。。确实像信号问题,
按楼上的,先换块逻辑板看看吧

网友C:
售后为何不修,TCL电视的液晶屏和主板都是三年保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逻辑板出问题了。淘宝搜相同型号的逻辑板回来试试不行退货了

有道理,真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和屏都有可能。。。确实像信号问题,
按楼上的,先换块逻辑板看看吧 ...

好的,买块回来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售后为何不修,TCL电视的液晶屏和主板都是三年保修的。

不知道,家里面叫过去的,没细问

网友D:
不用试了,确实是屏坏了,友达屏,这种屏好像没有耳朵(Y轴的COF),所以基本无解,除非有镭射打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试了,确实是屏坏了,友达屏,这种屏好像没有耳朵(Y轴的COF),所以基本无解,除非有镭射打线机。 ...

25包邮,淘宝了一个,到货试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试了,确实是屏坏了,友达屏,这种屏好像没有耳朵(Y轴的COF),所以基本无解,除非有镭射打线机。 ...

屏可能没坏,我把另一条排线拔出来一点点有时候整个屏幕全部正常显示,以为是接触不良,可怎么清理排线也不行,怀疑会不会是某个元件电气性能不好,换个板先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可能没坏,我把另一条排线拔出来一点点有时候整个屏幕全部正常显示,以为是接触不良,可怎么清理排线也 ...

建议也一块买点排线。不贵

单位里有一个43的电容屏触摸有块区域不行,厂家测试短路,说很可能是屏问题。
后来我把排线重插拔下就好了。这排线和你这个也差不多的数量和密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可能没坏,我把另一条排线拔出来一点点有时候整个屏幕全部正常显示,以为是接触不良,可怎么清理排线也 ...

你也可以不信,这个就是屏的问题,屏一侧的ITO电极短路,说实话,真不想再回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包邮,淘宝了一个,到货试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吧

这个也可以彻底拆开,把屏最左侧的TAB的挑开几根,或许可以用,换逻辑板,换排线的都是瞎扯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也一块买点排线。不贵

单位里有一个43的电容屏触摸有块区域不行,厂家测试短路,说很可能是屏问题。 ...

买板带排线的,到货后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可以彻底拆开,把屏最左侧的TAB的挑开几根,或许可以用,换逻辑板,换排线的都是瞎扯淡的。 ...

好的,先从简单便宜容易的入手,到货后先换了试下,不行再用你这个办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可以彻底拆开,把屏最左侧的TAB的挑开几根,或许可以用,换逻辑板,换排线的都是瞎扯淡的。 ...

把屏最左侧的TAB的挑开几根?是切断几根线吗?

楼主:
板子与排线到了,换后确实故障依旧,无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子与排线到了,换后确实故障依旧,无语

死马当活马医,用胶带屏蔽排线,看能不能工作

网友:
50寸TCL液晶电视用了2年就花屏重影……  这质量的确如品牌TCL诨号…… 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死马当活马医,用胶带屏蔽排线,看能不能工作

屏蔽哪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