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泰克曼TM9C电源功率插座

楼主(2019-02-17):
泰克曼TM9C插座全貌实际没怎么用

插座背面的样子 10a插座设计

标识特写 不知道为什么不写中文

拆开后的上盖

拆开上盖后的样子

机箱拆解 看看背面的样子  屏幕焊接的好评 不会接触不良

最后看看主控芯片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这种东西很少用,但总得有一个,用到时方便

网友:
功率计能用,容阻的,偶尔测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有一个TM10,可以检测工作电流,达到设定值断电,我接在冰箱上面,防止冰箱压缩机堵转。挺好用的啊,五六年都没断过电。

网友:
和我那个貌似一样~

网友:
这款不错,虽然也是阻容,但好像利用电容记忆时间。我有一款因为镍氢纽扣电池出问题,结果导致插座不显示故障,把电池换成电容也没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是专业测量的,当然不会天天用啊。。。。

网友:
晶振可以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网友:
10A插脚分体设计,外壳模具与16A共用

网友:
有个类似的,好像10多块买的

网友:
看起来哈行。把那个电容换成安规电容

网友:
估计论坛人手 一块了吧。

网友:
这功率计做工看着还可以,当初搞活动,价格很优惠,坛友买的不少。

网友:
謝謝分享  我的北电海盗T8 也没好哪去。

网友A:
不知楼主试过这个泰克曼功率计的断电累计时间和累计电量是否准确,我现在用的特安斯功率计断电累计时间和累计电量总是少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试过这个泰克曼功率计的断电累计时间和累计电量是否准确,我现在用的特安斯功率计断电累计时间和累 ...

还真没注意  我一般就是看看功率电流  累计功能没用过

网友:
比我的两款稍微好一些。

网友(2021-03-26):
刚买了一个万方。里边是电流互感器,有两颗芯片。不知道和 康铜丝  比起来,哪个好??

网友:
我的电池腐蚀了,然后电容炸了,那个红色的玻璃的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