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到一枚美国产12寸的大喇叭,一枚小喇叭!

楼主(2019-02-17):
拆到一枚美国产12寸的大喇叭,一枚小喇叭!
个人比较喜欢音响,热衷于提高音质 ,遇到好喇叭自然要拆下来,测试一番。
打算接在广场音箱。

原来的喇叭

要换的喇叭

后来比较一下这个是12寸

这个是10寸的,安装不上 。

那也要拆下来接上听听音质。

楼下继续 。

楼主:
拆到一枚美国产12寸的大喇叭,一枚小喇叭!接好试试, 效果一般 。

看看详细细节。

这个是200W的喇叭 。。。

第二枚小喇叭 。
100W  。。。
大家看看这个喇叭缺东西吗 ?

美国产

阻抗 8欧

接口

感觉少了什么?

拆下来这个塑料板

里面的样子

这里有个口 。

侧面 。

测试一下线圈 ,通的。

展示了喇叭外观,测试了喇叭 ,请教一下这个小喇叭是否缺东西?
网上查了一下,12寸喇叭价格要100多元。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A:
这么嗨,黄尚打算跟宫女跳紫荆城舞?

网友:
12寸喇叭不多见
小的应该是号角式喇叭的驱动器

网友:
高音喇叭上不应该有一个金属震膜吗? USA 美国制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到一枚美国产12寸的大喇叭,一枚小喇叭!接好试试, 效果一般 。

看看详细细节。

感觉小喇叭像没有音圈的,
大喇叭是双音圈的,貌似可以串并组合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嗨,黄尚打算跟宫女跳紫荆城舞?

靠,敢跟黄裳跳舞的,哪怕是舞女都得叫娘娘

网友:
十二寸喇叭的磁铁太小了,低音不好

网友:
4L正解   小个头的是一个号角高音

网友:
带灯光的喇叭比较少见,上面的3D好像是激光笔里面的满天星镜片配件,只不过镜片面积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到一枚美国产12寸的大喇叭,一枚小喇叭!接好试试, 效果一般 。

看看详细细节。

小喇叭那个塑料盆架裂了用胶水蘸一下装回去,除此之外应该不缺东西

网友:
国产带灯的喇叭很多,广场舞用的最多,音效很差劲的!听久了很厌烦的那种!

网友:
200瓦的,这音箱拖不动,小心烧功放块。

网友:
看样子,也是低档喇叭。小喇叭电阻用二极管档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小喇叭像没有音圈的,
大喇叭是双音圈的,貌似可以串并组合2

音圈在里面啊,不信叫他拆开看看,
这是号筒高音喇叭,塑料就是号筒的一部分,这音圈一般是跟接线柱一体的
号筒应该有单独卖的,找对尺寸就买就好,某宝找找。我有一个钕磁的号筒驱动头,找空时拆给大家看看

网友:
好货啊,足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圈在里面啊,不信叫他拆开看看,
这是号筒高音喇叭,塑料就是号筒的一部分,这音圈一般是跟接线柱一体的 ...

看见侧面了,比国产普通高音头都厚一倍不止,看来是夹在里边了吧?

网友:
按正常思维分析:这么色彩缤纷的音箱,性能都不咋地,但美国产的喇叭比较出路意料,看尾巴的磁钢那么小,严重怀疑出身。

网友:
这只大喇叭貌似15英寸的,尺码都量到38.1cm 了都。

网友:
都没说接上去声音怎么样,这才是正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