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外面的软壳怎么拆?

楼主(2019-02-17):
内部不知道哪里接触不良,有时没显示,用力拍几下会好,想拆开看看,但外面的保护壳非常紧,不知道咋扣开,有拆过的吗?

网友:
用塑料撬棒,翘下来 ,其实手就可以扣下来 。

网友:
把表放热水里泡30分钟

网友:
有的软壳上有微小的卡扣,反正是朝外掰,软壳掰不坏的。

网友:
用手指正面长边上使劲两面掰开就行了。实在不行电吹风先吹吹热。

网友:
用力,你可以的

楼主:
这个壳冬天很硬,前面撬过一次,上面全是撬痕,还是没打开,不知道夏天会不会软一些好弄些。

网友:
你可以这么想象。一个美女站在你面前,你如何把她的衣服脱了。。。。。这个想明白了,这婊子的外套也能脱了。。。。。

网友:
反正我的fluke是用手抠的。

网友:
从正面上部或者下部用指甲将塑料胶往外撬就行了。

网友:
用力!用力!用力!再用力!

网友:
吹头发的电吹风吹一会

网友:
直接扒下来就跟扒妹子衣服一样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终于撬开了,伤痕累累啊!没看到哪里有接触不良的可能啊!另一面不敢拆了,以前拆过另一个万用表,转盘太难整了。

网友:
沿正面接缝抠开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撬开了,伤痕累累啊!没看到哪里有接触不良的可能啊!另一面不敢拆了,以前拆过另一个万用表,转盘太难 ...

软封装芯片有创意,带一根圈形尾巴。旋钮弄好的话,还是不行,估计是其他元器件和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生孩子常喊的话---用力,用力啊,再使点劲就出来啦,用力,用力,哎,脑袋出来啦快了快了,再用力,

网友:
像屏的反方向一掰就下来了

网友:
用劲,用出吃奶的力气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