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单电源文氏桥振荡电路

楼主(2019-02-17):
文氏桥正弦波震荡电路

这是1Khz的

未起振状态

正常振荡状态

失真状态

实际电路,

参数控制不好,没达到1Khz的频率,哈哈

不同时基下频率稍有偏差

网友A:
如果有高精度的选频电阻电容,可以做一个失真度测量仪。以前我折腾功放时,就做了一个用于功放的失真度检测。这个波形很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高精度的选频电阻电容,可以做一个失真度测量仪。以前我折腾功放时,就做了一个用于功放的失真度检测 ...

是挺纯的,比六个纯核桃还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高精度的选频电阻电容,可以做一个失真度测量仪。以前我折腾功放时,就做了一个用于功放的失真度检测 ...

哈哈,这是档的一堆砖,只要需要我天天搬

网友:
波形真好看

楼主:
哈哈,那时必须的

网友:
又打算玩什么高深科技?

网友B:
调整到50赫,加放大电路,是不是准正弦波逆变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到50赫,加放大电路,是不是准正弦波逆变电路呢?

那关键在于功放了,这个没问题

网友C:
这个CD4060要怎么接好呀。我接了一下 好像波形非常的不对

网友D:
示波器不错嘛,什么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CD4060要怎么接好呀。我接了一下 好像波形非常的不对

不会分出这么低的频率啊,你不是有好示波器吗,先看看晶振的输出,再看4060的分频情况啊,接线缺个接地的,12脚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分出这么低的频率啊,你不是有好示波器吗,先看看晶振的输出,再看4060的分频情况啊,接线缺个接地的 ...

这个有源晶振是这么接的吧。。。2脚接负极,4脚我接了个5V的电源。
3接输出。。。

这个芯片的12脚  复位信号输入 需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不错嘛,什么参数的?

模拟带宽2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源晶振是这么接的吧。。。2脚接负极,4脚我接了个5V的电源。
3接输出。。。

晶振接法好像没错,记忆力不好,几天就忘了,12脚不接地不能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晶振接法好像没错,记忆力不好,几天就忘了,12脚不接地不能工作

我网上找的资料,你看看。。。接线应该是对的,我就是不知道这种有源晶振需要外部辅助元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网上找的资料,你看看。。。接线应该是对的,我就是不知道这种有源晶振需要外部辅助元器件吗?

...

不需要

网友C:
晚上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还是不行。首先不可能这么低,而且不停的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上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还是不行。首先不可能这么低,而且不停的跳

我记得你有好的示波器啊,用那个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你有好的示波器啊,用那个看看

那个示波器拿去返修了,老是死机。~~
40MHz的晶振  10分频是多少?我测出来是40kHz那应该对了哦。刚才是芯片装反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