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ddr3 1600的内存会比ddr2 800的还慢?

楼主(2019-02-17):
上面是1600评分

下面是800评分

网友:
娱乐大师,看看就好,不要当真啊

网友:
用专业软件试试 鲁大娘不可信

网友:
也有一种可能DDR2的时序比DDR3快,内存的话综合性能除了容量和频率,时序的差别也很重要的。

网友A:
很怀疑你的1600内存是否真的运行在1600频率,没准运行在1333了。可以打开cpu-z看看。
再一个就是楼上说的时序问题了。
再一个ddr2有没有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怀疑你的1600内存是否真的运行在1600频率,没准运行在1333了。可以打开cpu-z看看。
再一个就是楼上说的时 ...

ddr2是两条2G应该是双通道
咋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2是两条2G应该是双通道
咋看呢?

开cpu-z看呀。比如这是我的电脑:

网友:
你那ddr2的cpu和显卡性能也比较ddr3的那个强不少啊。

网友:
DDR2 肯定双通道了。

楼主:
ddr3我插两条
一条4G1.5v
一条4G1.35V
大概是这样就没双通道了
sata3比sata2快好多额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平台啊?ddr3的那个cpu也太差吧?是不是cpu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平台啊?ddr3的那个cpu也太差吧?是不是cpu的问题

j3160nh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平台啊?ddr3的那个cpu也太差吧?是不是cpu的问题
高级模式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