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根据smwn坛友的帖子画了个完整的TL431闭环反控制的NE555调速电路图

楼主(2019-02-17):
昨天看到smwn坛友改制的TL431闭环控制的NE555调速器不错的,有一些坛友要完整的电路图就把去年制作NE555调速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7063)的电路图添加了TL431闭环反馈控制部分,准备把原来制作的调速器加上闭环控制部分实验一下,先贴出电路图@smwn 坛友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欢迎探讨纠错。

1. 电路图

2.  去年制作2个,一个安装到小台钻上了,这个是闲置等待实验用的

网友A:
除了调速外,还能应用到哪些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调速外,还能应用到哪些方面?

还可以调光、调温噻

网友B:
谢谢分享,实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调速外,还能应用到哪些方面?

目前给小台钻调速用的其它用途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实测效果如何?

还没有弄好差个小电容,试了才能知道

网友:
这个是不是负荷加大时pwm占比加大呢?使低转速时有大的扭矩

网友C:
这个电路取样的还是输出平均电压,一定程度上有一些稳速作用,和霍尔或者光学传感器信号反馈还是有差距的,不过一般场合应用比开环还是好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取样的还是输出平均电压,一定程度上有一些稳速作用,和霍尔或者光学传感器信号反馈还是有差距的, ...

正解。我还是喜欢光耦速度检测反馈控制的。

网友:
电机应用自感估计会影响电压稳定性

网友:
电路完全正确

网友D:
台钻多大功率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钻多大功率的呢?

小台钻775电机不知道多大功率,就是下图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取样的还是输出平均电压,一定程度上有一些稳速作用,和霍尔或者光学传感器信号反馈还是有差距的, ...

那肯定是用霍尔或光栅或测速线圈的好,不过这个不用在电机端加装东西。

网友D:
这个台钻不错啊  架子单独买的吗? 可以发个帖子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台钻不错啊  架子单独买的吗? 可以发个帖子分享下吗

帖子在老版的论坛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1618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在老版的论坛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1618

太好了 去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厉害了,可以调速,调灯

网友:
谢谢分享。。。。。造福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