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捡到一个这个,像套筒,但不是

楼主(2019-02-17):
看了半天,像是套筒,但是不是,里面有扣,问一个各位,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网友:
正视图,俯视图,侧视图。。。。。。。

网友:
像是联轴器一类的

网友:
靠摩擦力拧圆棒的套筒吧

网友:
没见过,肯定很专业

网友:
拆螺杆用的。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有卡位弹簧,应该是联轴器的万能套筒,有卡位弹簧的这头应该是可以拆卸的:将联轴器取出来换用别的联轴器。

网友:
有点像单向式联轴器套筒部分,需要配和轴棍部分,有一个方向可以转动,另一个方向锁紧防止反转。

网友:
组装氢弹的套筒,有强辐射哈哈哈,赶快扔了
否则啊,你的绊摔妻将会很长

网友:
确实挺像拧圆管的工具,楼主可以找个合适直径的棒棒伸进去试试,套筒往一个方向越转越紧,反方向松脱

网友:
没见过,很好奇

网友:
双头螺栓拆卸器  也可以安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