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条诺基亚手机升压数据线CA-100C

楼主(2019-02-17):
在角落里吃灰的数据线,手机已经找不到了,看看数据线的USB口还有利用价值,测量输出电压发现比输入电压高,觉得头头里面有东西,拆开大家一起来围观吧!

楼主:
手机编辑发上来的第一帖,发现应该是诺基亚手机充电线,不会改了,只好再跟一贴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版本太多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968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899 ...

和我的充电线版本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货版本太多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968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899 ...

以前我买过好几根旧的。有些不可调固定的,有些带基准电阻可以调输出电压,有些带检流电阻可以修改最大输入电流。有一两根山寨的,是升压电路加输出限流电阻。正品可以升降压驱动一个和两串LED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买过好几根旧的。有些不可调固定的,有些带基准电阻可以调输出电压,有些带检流电阻可以修改最大输 ...

版本很多 我拆过5-6种 后期型号是CA-187 也都差不多

网友:
这种升压数据线现在用处不多了,愿意的话,可以换个接头当4串1.5V充电电池应急充。

网友(2022-09-28):
你的线是山寨的吧,好像这种假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