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一个这款PCI-E无线网卡可以不

楼主(2019-02-17):
请教一个这款无线网卡可以不,台式机用,100多点,不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
用着稳定就行

网友:
占显卡槽吗

网友:
pci-e x1 槽的

网友:
就是半截5号电池那么长的棕槽或者黑槽呗?

网友A:
马云家有一种7260ac的卡,也是PCIE 1X的,300+867Mhz,大概60-70块钱的样子。

网友:
送你篇文章http://www.acwifi.net/5888.html希望还来得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有一种7260ac的卡,也是PCIE 1X的,300+867Mhz,大概60-70块钱的样子。

支持!本人在用一个技嘉的7260ac无线网卡,隔一面墙斜对角大约6、7米,(路由器是tp841)信号不错,不管是玩游戏还是下载。有延伸的磁吸天线,可能比固定在机箱后边的好点。

在单位也用过两根固定天线的、比7260更早、低端的tplink无线网卡,隔两面墙速度也很快、稳。所以个人猜想,无线连接可能路由器也很重要。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USB的无线网卡直接插在台式机后面,速度还是不错的,跟笔记本的速度差不多

网友:
家用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直接拿个k2p当无线网卡用,效果杠杠的

网友:
路由器当无线网卡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