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更换节温器(天博调温器)

楼主(2019-02-17):
春节的某天,下着雨,开着空调吹玻璃,走了老远发现温度指示还是2格多点,离中线还有差不多2格,关空调能起来一点,堵车又能再起来一点。后面就一直是这种情况了。很容易判断节温器坏了,常开。兢兢业业的服役了快6年,日常也没怎么好好对他,就是像拖拉机一样的开。等着假货宝可以发快递了于是买了个节温器,今天抽空给换掉。
点开看看新买的节温器,合格证,85℃。

搞点开水试试

今天开始换,先拆掉进气,连底下的座子也拆,这个没拍忘了

然后拆掉电瓶

电瓶也有点鼓了感觉

本想把电瓶的座子也拆了,就是螺丝太紧了没送开,放弃,接着把手伸进去慢慢来,也能做的到
拆节温器一共6个螺丝需要拆,空间有点挤不好操作,这是拆下来的。明显看到胶圈坏了,就是温度买的有点不对了,原来82,买的85

原路装回,检查下密封性没发现漏,加点备用的防冻液,出去溜一圈,很好,暖风正常,水温正常。

网友A:
我坏两次了,都是常闭打不开,直接把水箱进水管给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坏两次了,都是常闭打不开,直接把水箱进水管给爆了

常闭危险,车子无法正常行驶,我这是常开,出问题到现在还开了大几百公里

网友B:
一样的故障,我也换了一个修理工都不合格还说不可能这个东西坏,而且一个个问去都懒的给你换,最后找的还慢悠悠的开始还叫我就这样用,好好的车子暖气都不能用了也是够了,我坚持要换还说什么不保证是这这个问题,好像收了300块

网友C:
图对我这类不懂的人来说还是简单了点
能再补充一下,换的位置在哪里?要注意什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故障,我也换了一个修理工都不合格还说不可能这个东西坏,而且一个个问去都懒的给你换,最后找的还慢 ...

所以我省了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对我这类不懂的人来说还是简单了点
能再补充一下,换的位置在哪里?要注意什么不? ...

各个车子位置不太一样,有一个规则很好找到,防冻液壶很好找吧,顺着壶里出来的一个管子应该很容易找到一个有高温标志不让打开的盖子,这个盖子是个三通样的东西,通水壶,通风扇,最后一个就是通到节温器的,所以顺着那个管子就可以找到。

网友D:
这个天博的销量很大,但质量一般,我都用东风汤姆森的。你这个和普桑的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闭危险,车子无法正常行驶,我这是常开,出问题到现在还开了大几百公里 ...

常闭可以把暖气开到最大,临时凑合开

网友E:
泡开水里是怎么的操作呢?是检查是不是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开水里是怎么的操作呢?是检查是不是漏气?

只是测试一下到了温度会不会打开,如果到了温度打不开就是常闭没用

网友:
我的也自己换了,开了8年了,因为老是缺防冻液,别的地方都不漏,后来保养的时候发现好像节温器那块有点漏,就下手拆了。拆开发现,里面胶圈没事,外边那层胶圈有个小口,可能是当初安装的时候位置不太合适,被防冻液座子挤了。年限久了就老化漏了。我的非常不好拆,需要拆电瓶,电瓶座,高压线圈,高压线圈座。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拆装,累的老腰两天没歇过来

网友(2019-10-25):
引用 网友D:
这个天博的销量很大,但质量一般,我都用东风汤姆森的。你这个和普桑的通用。 ...

天博的还行吧  价格便宜 我那个金杯用的才 11块钱一个 82度的 原厂配套就是天博的   而同款发动机的 福田风景 就是配的东风富士汤姆逊的  不过都还不错  天博的容易买  其他牌子汽配城难买

网友F(2021-02-16):
这个一般是两个还是一个,车子温度没上来小循环有66度的节温器吗

楼主(2021-07-12):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般是两个还是一个,车子温度没上来小循环有66度的节温器吗

就一个。。。。。

网友:
说到这里问一下防冻液几年一换?上我的2年多2W公里,上次去做保养叫我换,我没换。

网友:
买了两个煮了一下打开缝隙觉得太小了索性不装了,冬天啥都差点,水温上来慢暖风温度低,高速掉温度,好在我村不太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