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D打印机前期准备,拆解并改12v开关电源电压

楼主(2019-02-17):
3D打印机前期准备,拆解并改12v开关电源电压
3D打印机需要一个12v的电源,打算用这个拆了看看做工如何,顺便加了个电容改了下电压

电源板全貌,壳子我已经提前拆掉了

输入电容400v150uf并联

整流桥

开关管

变压器上标着400w12v

输出电感,我刮了一下是铜的

输出电容16v2200uf3只并联

输出整流管

主控芯片3842

背面全貌

拆掉一只电容,和风扇供电插口

找到一只25v2200uf电容

给他加上,源电容移到了风扇插口,新加的放到了原来的电容位置

带电压微调的焊盘可是没焊上元件

背面431,拆掉一颗电阻上多圈可调

调到满意电压拆下来测阻值2.09k

用两颗1k的试机

输出14.45v达到预期想要的电压

找出2k的贴片电阻

焊接上

原来风扇插口焊线

接到输出

穿线上来接好风扇

开关管涂硅脂

装壳上螺丝

完工
END
谢谢观看

网友A:
16V的电容全部换25V的,16v电容对于14.45v电压来说余量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的电容全部换25V的,16v电容对于14.45v电压来说余量太小了

电容够好,问题不大

网友B:
风扇挺厚,换我的暴力风扇,厚度也刚刚好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就是风扇方向有点特别

网友C:
这种电源保护全吗?而且为什么不是12V?要14.45?
建议还是买个好点的,3D打印过程中电机意外卡住什么的情况还是会发生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保护全吗?而且为什么不是12V?要14.45?
建议还是买个好点的,3D打印过程中电机意外卡住什么的情 ...

最大功率限制有吧,别的就呵呵了

网友:
我也要改一个去。家里有二个。

网友D:
就是QQ里那个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简单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挺厚,换我的暴力风扇,厚度也刚刚好

这表情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QQ里那个电源?

哦?你还有我qq?高压电?

网友:
改的不错,看起来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还有我qq?高压电?

嗯嗯,就是那个

网友:
期待成品的到来。

网友:
这电源带载能力看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