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坛友安利的特安斯TA8304到手先拆为敬(校准方法)

楼主(2019-02-17):
心情很忐忑,降价促销不会给我整个大牛屎吧?
拆开之后,我也安利你们一把:45!只要45!你就可以愉快的玩耍硬芯DTM0660关于硬芯和牛屎我只想说:花一样的钱,凭什么给我牛屎?

DTM0660有个不完美的方面,就是自动电阻档有点慢,嘿嘿,适合业余爱好者、对速度没有追求者使用,有的人不是说:慢就是稳嘛,嘿嘿
今天先拆了,后续升级、把玩、过几天再说,只改改字、打开一些功能那多没意思,呵呵,敬请期待

外观说两句:看官方图片会觉得很LOW,其实拿在手上发现颜值还可以,按键是淡桃红色不扎眼,外壳接缝工整手感很不错的哦。液晶屏可视角度稍差,从上面看变淡,总之不如好表但比众仪强一些。

液晶满屏,小缺一些功能

液晶满屏,小缺一些功能

硬芯,贴片电阻的指标都挺高哦,不知真假,手中61E自身精度难保就不去验证了 ... ... ... ... ...

硬芯,贴片电阻的指标都挺高哦,不知真假,手中61E自身精度难保就不去验证了 ... ... ... ... ...

背光板有点卡条,装回去时很烦

背光板有点卡条,装回去时很烦

大多数穿孔点避开了滑道,好评,手摸估计铜层有点薄,45要什么自行车

大多数穿孔点避开了滑道,好评,手摸估计铜层有点薄,45要什么自行车

厂家的油上的少,自已多加点,板上也涂点

厂家的油上的少,自已多加点,板上也涂点

补充内容 (2019-3-3 11:33):
19楼兄弟太帅了,经测试按住SELECT+Hz键拨档至欧姆档开机显示:CAL 进入校准模式,等待数分钟单片机自检完成滴滴数声显示DC 开始校准流程

补充内容 (2019-3-3 11:36):
19楼兄弟太帅了,提供了免拆机进校准模式的方法,注意一定要等单片机自检完成再动它,可能持续几分钟

网友A:
看起来不错,便宜,不过外观真的不喜欢这样的。ut210e也是660芯片电阻档真是非常慢,又弄个ut136+数度飞起来不到一秒就出结果,不过也不是没缺点二极管档开路电压3v但是测去能亮但是不显示,还有电阻档表笔电压是反的

网友:
45还是值得的

楼主:
是的,这块主板有好几个厂家在用,都卖80左右,45真是良心啊,快买玩起来

网友B:
我也买了个,拆开怎么感觉向维修过的呢?感觉板子没清理残留,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C:
我买了8303A,跟这个比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8303A,跟这个比不知道怎么样

8303颜值比这个高,看起来很规正的样子 8304样子看起来有点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个,拆开怎么感觉向维修过的呢?感觉板子没清理残留,和你的差不多
...

国产表大多如此不奇怪,手工焊的部份一般不清理,哈哈,习惯就好  45还要求那很多作什么

网友:
这个机器带的表笔太差了,阻值0.8了,用铜丝短接0.2,胜利和优利德才0-0.1

楼主:
打开温度功能后居然不需要校准,对比手持温度仪一度不差,奇哉,也许我是个例?而且这表对比61E各种测量值非常准,非常精良的炮灰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温度功能后居然不需要校准,对比手持温度仪一度不差,奇哉,也许我是个例?而且这表对比61E各种测量值 ...

你好有TA8304的存储原始数据吗?我这个点自动了没了数据,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改好的温度数据也顺便发现谢谢

楼主:
坛友要的原始数据,不一定准哦,也许每台校准是不一样的,你试试吧

324 Bytes,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家元 -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TA8304的存储原始数据吗?我这个点自动了没了数据,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改好的温度数据也顺便发现 ...

https://pan.baidu.com/s/1j45RXfeRjRytd1ES152GBQ这里下载要分,给你百度,温度我没校过就是准的

网友B:
非常感谢,换上你的数据了,测量了和我一开始测量的有少许误差,不知道那个准确,
不知道这个机器能不能自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换上你的数据了,测量了和我一开始测量的有少许误差,不知道那个准确,
不知道这个机器能不能自 ...

应该有,短接码片就能进入校准程序,不过首先你得至少有台四位半,关于温度我想了一下这芯片内部自带有温度检测可以通过计算减小温漂,所以这款估计出厂时校正过自温度,于是你插K型电偶后出来的就是比较准的不用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便宜,不过外观真的不喜欢这样的。ut210e也是660芯片电阻档真是非常慢,又弄个ut136+数度飞起 ...

大发光管普遍导通电压大于1.8,很多表都不显示的,你量个导通压降小的贴片发光管应该就能显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发光管普遍导通电压大于1.8,很多表都不显示的,你量个导通压降小的贴片发光管应该就能显示了 ...

表的问题,能点亮,不显示。不过对的起价格,数度用起来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的问题,能点亮,不显示。不过对的起价格,数度用起来很爽

是啊,136+确实是UT耐人寻味的一款产品,80元速度直追61E,这么搞不是把自家产品也给吊打了吗?非常耐人寻味,有优点肯定会造些缺点恶心你,哈哈痛并快乐着,UT一向如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有,短接码片就能进入校准程序,不过首先你得至少有台四位半,关于温度我想了一下这芯片内部自 ...

同时按住SELECT和Hz,开机拨到欧姆档也能进校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时按住SELECT和Hz,开机拨到欧姆档也能进校准程序

牛B被你摸出来了啊,居然还是免拆校准,45元真TM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