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五十铃17款牧游侠车载后排折叠显示器拆解

楼主(2019-02-17):
自己的牧游侠,ISUZU RF-10顶置显示器总成,后排显示本来是娃娃最喜欢的东西,可是无奈分辨率太低。本来想着拆开看看怎么改造高分屏再加上MP5播放功能结果。。。不知道怎么开始还好好的,试着试着AV信号输入就没了,屏能亮,有显示,就是AV输入信号没有或者画面一闪而过。请教各位大神,这个东西怎么修?只玩过LVDS接口都屏和驱动,这个方案不知道该怎么入手呀!
拆解如下:图片顺序为:1-3是外观
4-5是屏后面的驱动板和逻辑板
6-12是驱动板详细
13-16是电源板

楼主:
有老师出来指点下迷津么 么么哒

网友:
HSAE-深圳航盛电子
TW8825的方案

网友A:
TW8825的15、16脚是CVBS(复合视频信号)输入脚,这个脚外接的电容接地不良容易导致芯片损坏。
标有“SENSOR”的小板是检测显示屏开/合?

楼主:
感谢两位大神的指点迷津!  晚点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W8825的15、16脚是CVBS(复合视频信号)输入脚,这个脚外接的电容接地不良容易导致芯片损坏。
标有“SENSO ...

SENSOR 对的 是一个磁性开关  屏那边有一个磁铁  关上屏磁铁就挨着这个小板了  随即给信号给电源板 关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