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与Dyson吹风机媲美,价格却便宜一半!拆解一款小巧精致的电吹风机SYLPH!

楼主(2019-02-17):
简介
在网上看到一款小巧精致的电吹风机,据说效果与Dyson电吹风机相媲美,价格却还不到dyson的一半!

先来一个动图!

再来一个简单的开箱!

sylph,空气精灵,身材苗条的女人。她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我。嘿嘿

黑色的内衬下面,藏着各种各样的“道具”,满足我的,额额,

握在手心里的感觉,超顺滑,仿佛触摸少女皮肤的手感。

最后,来一张开箱全家福。

最后,哈哈,闲话不多说, 马上开拆,干就完了!

先从菊花入手,拧掉3颗螺钉!

再暴力一点,剥开它的乳白色的外壳,露出它丰富的内涵。

主控板主要器件:
U1-MOC3061 -过零型光电双向可控硅。
U2-MCU控制器-STM32F030F4P6,16Kbytes Flash,48MHz,封装TSSOP20。
U3-丝印“CG6V”-推测是TLE4966V,检测电机转速和转向的传感器。
U4-丝印“FENZ”TXS0102,电平转换芯片。
Q1-通用三极管-用于检测电机的过零点或者霍尔传感器的FG信号。
Q2-丝印“137S6D”-BT137S-600D-三端双向可控硅。

功能特点

1. 无极调节风速风量

2. 内置负离子发生器,减少头发静电,使头发干燥后的更加顺滑。

3. 出风口玻璃珠温湿度传感器(下面有图中的黑色圆柱体)用于检测出出风口气温,主控系统智能温控,避免头发发质过热损伤。

4. 霍尔传感器检测直流无刷电机转速

5. 出风口,模具还是比较复杂的。

6. 专属磁吸接口,方便收纳。

其他

1. 加热丝串接温控保险丝,过热熔断,外部阻燃材料包裹。

2. 黑色毛刷是负离子发生器的输出。

3. 说明书

谢谢欣赏!

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私信我!万邦达晟科技。

网友A:
不错,看起来有科技感,终于看到一款没有那么死板的电吹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看起来有科技感,终于看到一款没有那么死板的电吹风了

郭德纲说,给我拿走!

网友:
用热熔胶的东西,价格能要上dyson一半也是牛

网友B:
用的是无刷电机方案不错,不过出风口没必要弄成无叶风扇环形。

网友C:
看起来不咋的!负离子发生器为啥是个毛刷????我之前看到的都是个针尖一样的东西!晚上看还有火花!

网友D:
只用得起几十块钱的康夫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咋的!负离子发生器为啥是个毛刷????我之前看到的都是个针尖一样的东西!晚上看还有火花! ...

结合“功能特点”第2项的图片,那个毛刷至少负离子发生器的输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无刷电机方案不错,不过出风口没必要弄成无叶风扇环形。

这个就不懂了,可能是为了适配不同形状的出风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用得起几十块钱的康夫电吹风

康夫交流电机啊,牛逼一般的存在。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串励电机。

网友:
樓主,調速那個是長條形可調電阻?
壽命堪憂啊。。。

网友:
调速是滑动变阻器啊   而且电吹风里面用热熔胶???这做工敢定这种价位确实女人好骗
要是免费试用评测的玩玩还行~
要是1299买个这玩意这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富为何不买戴森~穷为何不买康夫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E:
富为何不买戴森~穷为何不买康夫

楼主:
是滴,价格略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富为何不买戴森~穷为何不买康夫

因为是中产阶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网友:
适配器是个什么情况?戴森价格一半用热熔胶也是有点过分了。

网友:
作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我觉得29块钱的飞科就挺好用的,仰望中产阶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