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KDQ 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拆解

楼主(2019-02-17):
在单位门岗发现了它,门岗说是从单位墙上换下来的,说是坏了。大概端详了一下,看着应该没啥大毛病,就说拿走拆零件用,门岗哪懂这个呀,就同意了。

说是拆吧,其实原来就是开着的,估计换的时候,直接用改锥撬下来的,反正是公家的东西,谁会爱惜呀,特别是电脑公司的人,他们才不管坏不坏呢,只要换上个新的,挣新的钱就行了。

外观

接线端子

合格证,本来是用于防伪的,我撕开贴这里了,18年8月的

这里还可以看到电脑公司的人的暴力程度

一节7号电池给时控电路供电,220V停电了也不受影响

电池仓正端就点锈了

打开,里边三大部分,一是时控,一是执行,一是电源

执行部分大概就是晶体管推动继电器

小变压器给执行部分供电

时控部分

执行电路背面

好像进水了,不过经测试没坏

接线端子

拆时控部分

拿掉液晶罩

微电脑就是这里了

牛屎虽然丑,但是起了大作用。

上盖

这个时控开关,可以设置10组时序开关,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开关时间,功能相当强大,下边是使用说明书。

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使用说明书(点击查看)

网友:
臭油块求赠送~

网友:
家用型就没变压器,一般也不是干电池

网友:
见过液晶广告屏带过这东西

网友:
公司开水器就是用这种

网友:
好像是很常用的定时器插座方案,用料比一般时控插座的阻容好些,有变压器主供电和干电池备用供电。

网友:
看起来利用还能继续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我有好几只,感觉操作太麻烦了。。。

网友:
臭油块也求赠送~

网友:
看起来没坏的样子

网友:
坐等楼主拆修贴~~

网友:
不错,还是变压器版本的,耐用

网友:
手上也有两个,没用过

网友:
这种东西,正常都是里面的继电器触点坏了。
一般人不知道加交流接触器扩容。

我手头也有个,还带经纬度调整,根据当地日照时间长短自动修正时间,专门用于路灯照明

网友:
我也有这种定时器,可以十开十关的,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