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解魏德米勒防雷浪涌保护器 MCZOVPCL 24V 0.5A

楼主(2019-02-17):
今天拆一个魏德米勒的浪涌保护器,这个是安装在采集数据的仪表箱里的,保护仪表传感器的,传感器价格几万,仪表另外用一个保护器.

外观图

外面电气图

气体放电管

压敏电阻

楼主:
整体内部图

网友:
看样子是三重保护。

网友(2019-03-28):
压敏电阻+TVS+气体放电!!

网友(2019-06-09):
这东西叫气体放电管?参数咋看呢?早先去买个有线电视干放,发现里面有个这玩意一脚焊在电路板上另一脚不见了,就咨询店员,这是啥么鬼?独角兽?店员立马回去长出焊在印刷电路上的另一只脚,后来心里老嘀咕那是啥东东,是不可有可无?

网友(2019-08-04):
三重保护,保护挺全的。

网友(2023-10-18):
这些元件都可以放在电路板上,专门用个盒子装起做个成品,价格就节节高了

网友(2024-10-10):
还是看用的器件,品牌和杂牌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