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5v200W故障电源维修LY-200-5,LED屏用的

楼主(2019-02-17):
最近不是很忙,把年前维修的LED屏换下来的电源给拿出来看看能修不能。

网友A:
S30D40C 是30A的双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

30A DUAL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不错啊!

网友:
两个滤波电容不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0D40C 是30A的双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

30A DUAL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小的那个我没拍清楚字的是npn型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0D40C 是30A的双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

30A DUAL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对对,弄错了,应该是串联的!容量应该是合计值,中间有一个放电电阻!

网友:
可调电阻还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
40A的电源 输出电容才这几个,估计容量也下降吧,带上额定负载测电压看还剩多少

网友:
看变压器,40A不相信。

网友:
修过很多24V电源,有低电压的都是那个可调电阻变值了

网友(2020-02-18):
您好,刚刚看了你的分享,我也是同样的电源,输入端保险管炸了,请问楼主这种电源的保险管是几伏几安的?谢谢!

网友B:
今天下午我也有一个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故障,可调电阻把它转到5V又开始工作了晚上坐在这里太空了,把原来换下来的拆进去看了一下,输入端的保险管炸了,看不到型号规格了,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保险管是几伏几A的?是不是就是5A25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下午我也有一个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故障,可调电阻把它转到5V又开始工作了晚上坐在这里太空了,把原 ...

楼主的保险丝是250v5A的,电路板上有标识,你的电源保险丝是不是250v5A的要看你的电路板标识,拿不准的话拍照发出来看看

网友:
这种电源到底能带几A啊,我这也有个带个4-5A     电压就掉到4点几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下午我也有一个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故障,可调电阻把它转到5V又开始工作了晚上坐在这里太空了,把原 ...

保险上面有打印的规格型号

网友:
看结构是半桥拓扑,后面的两个整流管应该并联使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