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欧普LED吸顶灯MQ3030,170个LED灯珠的吸顶灯,你见过没有?

楼主(2019-02-17):
一个欧普的吸顶灯不亮了,拆开看看并尝试维修。先来看看外观和标签

是的,你没看错,170X0.1W。14年4月的产品,满打满算,使用还不足5年。

首先拆的是驱动

马上就看到有一处烧黑了

板上烧焦了

放大来看看

可以看到,板基炭化了,应该有一条走线铜箔也烧断了

好吧,接着来看看电路板

两个电容都是400V的,开关管是CS2N60,应该是2A600V的MOS管吧。
可以看到管脚已经有铜锈了,这电源背面有三防漆,不过正面却没有。
可能这个就是电源损坏的原因吧。

有驱动IC,不过看不清楚型号

板上好多这样的M+数字的标记,不知道是不是测试点。

接下来开始修电源吧
首先刮骨,刮干净

然后接骨,用了一条小铜线把它连起来

接着用灯炮大法试机,有输出了,接了个灯炮做负载,电流和标称差不多。

接着看看灯板,打开均光板,哇,密密麻麻的LED

真有170个灯珠,5个一组。每组都有两个空焊点,旁边标D,估计原设计是装一个二极管来做保护用的吧。

发现有一组LED上明显有黑点了,直接短路这一组,就利用那两个空着的焊点就是了。

用万用表测其它LED没发现有损坏的了,上电试机,亮了,反正有34组,少一组也是可以用的,亮度变化感觉不大。

好了。功德圆满,完成任务!

网友A:
密集恐惧症的我,赶快躲远些。。。。。。。

网友B:
居然不是侧入式的..

网友C:
看来是灯珠的封装质量不太好,有一颗LED灯珠金线断裂后,导致其他灯珠电流变大,最后把一排灯珠烧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集恐惧症的我,赶快躲远些。。。。。。。

如果是密密麻麻的RMB,你肯定不会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火了吧

是,应该是潮湿导致高压打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侧入式的..

我竟然想到了后入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灯珠的封装质量不太好,有一颗LED灯珠金线断裂后,导致其他灯珠电流变大,最后把一排灯珠烧断路。 ...

其实灯珠数量这么多,故障率肯定会高些。

网友E:
如果用胶皮导线或漆包线连或松香覆盖,那个空位是上稳压管,如果上了故障就不会护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胶皮导线或漆包线连或松香覆盖,那个空位是上稳压管,如果上了故障就不会护大 ...

是的,最后装机的时候,我用涂了硅胶,防止再次打火。

网友F:
灯珠小,应该一个灯珠0.5W不到的功率,这种灯珠我在欧普的球泡上见过,足足拆下来50多个。。驱动芯片坏了,灯珠还是完好的。后来移植到其他灯板上去用了。

网友G:
欧普的产品算是良心了吧,我家的几个螺旋节能灯用了几年,一直用到灯丝断了,电路板还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珠小,应该一个灯珠0.5W不到的功率,这种灯珠我在欧普的球泡上见过,足足拆下来50多个。。驱动芯片坏了, ...

标签上写着是0.1W

楼主:
引用 网友G:
欧普的产品算是良心了吧,我家的几个螺旋节能灯用了几年,一直用到灯丝断了,电路板还是好的 ...

家里一个用在厨房的欧普节能灯,用了5年,开关频率还是比较高。算不错了。

网友:
欧普做工还不错,灯板虽然不是铝基板的,灯板表面覆铜较大,对这种低功率的灯珠,散热应该还可以。

网友:
厉害了,维修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H:
家里房子到手装修用的全是欧普,厨房间开关频率最高,用了7年就换新的了,然后其它房间基本用了10年左右,陆陆续续开始到点了,总体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家里房子到手装修用的全是欧普,厨房间开关频率最高,用了7年就换新的了,然后其它房间基本用了10年左右, ...

节能灯吗?还是LED灯?节能灯用上7年,是非常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节能灯吗?还是LED灯?节能灯用上7年,是非常不错了。

07年装修的,全是节能灯,当初还没有啥LED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