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台自用的小米NOTE PRO手机故障,电量显示0

楼主(2019-02-17):
目前的状态是插充电器指示灯不亮,开机电量显示为0,实际应该是有电,插上USB测试仪显示0.4A的电流,进fastboot模式电脑也无任何反应,这这这,高人指点,尾插坏了?

网友:
先从电池入手!正常充电电流最少都1a以上了!我之苹果6plus就这样冲不进电电流200ma然后买了电池换后正常!

网友(2019-06-30):
同款手机帮顶

网友:
换电池换电池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