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在家烤红薯

楼主(2019-02-17):
找一个铁锅,一个间隙比较大的锅篦子,把红薯洗干净,锅里放上篦子,锅内不放水,把红薯均匀的在篦子上排一层,盖上金属锅盖,在天然气炉具上中火烧50分钟,时间过半时把红薯翻一下。诱人的烤红薯就做好了。

网友A:
用什么烤的,干烤的?

网友:
这个操作真是费气又费锅啊。

网友B:
红薯烤好了,锅也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薯烤好了,锅也报废了

比直接买贵多了...

网友:
锅:烧死我了,疼

网友:
切片裹粘米粉浆油炸不好吗

网友C:
切一厘米的厚片,放到盘子里,微波炉加热三分钟,翻面再来两三分钟,搞定

(具体时间根据自己家微波炉功率灵活掌握)

网友:
锅铁锈太严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薯烤好了,锅也报废了

完全赞同哈哈哈

网友:
锅里放沙子或者盐,然后将山药放里边翻炒不齁死也得牙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薯烤好了,锅也报废了

铁锅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薯烤好了,锅也报废了

不会的  铁锅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烤的,干烤的?

不放水,就是干烤,我应做过好多次了,没问题。

网友:
DIY的空气炸锅

网友:
铁锅锈成这样不先洗洗?不会影响食欲吗?

网友:
反正也烤一回,上面还能多放几个的。锅也许当时没坏,寿命影响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一厘米的厚片,放到盘子里,微波炉加热三分钟,翻面再来两三分钟,搞定

(具体时间根据自己家 ...

你说的方法弄的,和他这个口感完全不一样的呀,他这个也够吓人的,会不会有铁锈味呀?

网友:
只要火候掌握好,完全没有问题的。我就用这方法热锅盔和油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