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9v充电器同时充两个手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9-02-17):
三星手机充电器能输出5v和9v,有三个输出的电源线,若先接三星手机会采用9v快速充电,若再插上一无快速充电选项手机,充电器输出是5v还是9v,若是9v会烧坏另一个手机吧?

网友:
三星手机充电器什么时候出来两个usb口的了?

网友:
不管几口输出,同时充都是5V输出,除非是多路DC-DC,那成本、体积都上去了

网友:
如果用一转三线,那如果三星申请了9V,别的头并联的也会是9V,可能会冲坏手机。还是换个普通的5V头子用这种线吧

网友:
最好去买厂家说明白了是多口分路识别的充电头,

网友A:
也许是5-9V任意电压呢,内阻,压降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5-9V任意电压呢,内阻,压降等等

哦,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像以前的山寨充电器,输出10v,带小负载9v,带大负载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头 默认输出电压 是5V 啦,可以匹配 任意使用 USB接口 的手机充电,

为啥 是9V的原因,是现在 非常多 ...

具体到我说这种带一转三线,先接三星手机快充9v,再接一无快充手机,结果会是什么样?都9v,都5v,或者快充9v非快充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像以前的山寨充电器,输出10v,带小负载9v,带大负载4v。 ...

聪明,哈哈哈非常善解人意,哈哈哈,其实就是个恒流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到我说这种带一转三线,先接三星手机快充9v,再接一无快充手机,结果会是什么样?都9v,都5v,或者快 ...

你如果用一转三的线,充电器识别到一个可以9V充电,并切换到9V输出,那么另外两个头就一定是9V.最好不要接入其他手机,很有可能会烧的!

网友:
那种一转三的数据线,你不能上快充头,只能用只有五伏输出的充电头来用,但一般的充电头五伏的电流也不大,分摊到两个手机上电流也比较小,这年头谁还差几个充电头吗,别为了省排插上的一个位置把手机搞坏了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