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照明4.5瓦led吸顶灯拆解(MX1860-D1x5)

楼主(2019-02-17):
过年的时候看到京东9.9元秒杀欧普照明4.5瓦led吸顶灯,于是领券优惠后实付1.99元到手,过年快递休息今天货才收到,该灯从整体看做工还算过得去,底座采用塑料而不是铁皮的,注塑模具精度还可以,就是塑料底座增加了灯的厚度外观不太好看,该灯共五颗灯珠功率标称4.5W倒是十足的,由于灯板不是铝基板担心夏天温度过高灯珠寿命不长。

谢谢各位观赏

网友:
正好4.5W 1.99元到手超值了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挺OK的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散热不太好

网友:
现在看到这类低价LED不买了,没处用,不够靠谱,杂牌的灯珠荧光粉还有问题。刚买了个替换灯板用的5050灯珠,25瓦45块钱,大块铝背板。

网友A:
价格实惠!加强一下散热应该可以用长一些。

网友:
驱动板不错至少比阻容的好,没有工频闪。

网友:
居然不是铝基板

网友:
塑料模具做得不错,不过灯板看着像电木的,导热比玻纤差了

网友:
用增大负极铜箔来散热,成本控制不错.(负极是灯芯基材,这个细节学习了.)

网友:
螺丝孔里的小尾巴,我猜是检验有没有"安装过"用的.大家说说看是不.
大厂增加模具复杂度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

网友:
驱动不是很看好

网友:
简单是简单 但是大厂的东西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外壳设计不错。

网友:
壳子好复杂,多用途?

网友:
这个功率计好用吗

网友:
这种塑料外壳,只能限制使用同款灯板,还不能通用其他灯板,真坑。

楼主:
的确散热不太好,大冬天手摸灯板都是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实惠!加强一下散热应该可以用长一些。

确实散热不太好,以后找块铝板衬在后面看是否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