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详拆手机换下的microUSB母座

楼主(2019-02-17):
这USB母座是从容耀6p上换下来的,一直想看看充电慢的原因,所以就把它分解看看里面的触点什么情况
外观

本来想把引脚剪掉,结果斜口钳剪不动,还崩了刃口

斜口钳和尖嘴钳合力撬开的,

外壳是不锈钢(或者高碳钢)反正非常硬

终于取出胶芯

外壳特写

完整取出的胶芯,五个触点形状基本完整

胶芯背面可看到有埋入注塑金属片,这种设计可以加强抗弯强度,防止使用过程中被折断,常见2毛钱一个的零件是纯塑料的(坛友手里都有的tp4056充电小板那种)

触点特写,五个触点上明显有凹坑,正是此磨损导致充电接触不良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网友A:
水,哈哈,凶手啊

网友B:
请问放大镜几倍的

网友C:
刚刚用两个内热式烙铁,换了个老人手表的座,怪不得大家都用风枪来换,那5个触点的引脚最难搞,如果周围被其他个子高的元件围绕着的话

网友D:
一直以为外壳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用两个内热式烙铁,换了个老人手表的座,怪不得大家都用风枪来换,那5个触点的引脚最难搞,如果周围被 ...

升级设备买风枪,顺便买些铝箔,贴在板子上防吹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哈哈,凶手啊

用了两年多,备用一年,保守估计插拨约1500次

网友:
插多了,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放大镜几倍的

真不知道,一个显微镜的镜头倒过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用两个内热式烙铁,换了个老人手表的座,怪不得大家都用风枪来换,那5个触点的引脚最难搞,如果周围被 ...

烙铁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以为外壳是铜的

铜的更不耐插,估计一年外壳就先烂了

网友E:
降成本啊,家里的魅族、小米估计也是这样磨损了!充电很慢,有时就充不进,家里用了几年的sony,诺基亚就没这样的问题!看来贵的手机有贵的道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降成本啊,家里的魅族、小米估计也是这样磨损了!充电很慢,有时就充不进,家里用了几年的sony,诺基亚就没 ...

以前的诺基亚质量确实很好,通常能用两年多。现在手机为了性价比,质量不能跟以前比了。不过新款的手机逐渐用TypeC接口的标准,多了正反插。

网友G:
是不是该先插手机再插220V的电?

网友:
只要有点水,触点都腐蚀了,

网友H:
谢谢分享。。。。。。老猪你太不人道了,把别人摧残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貌似进水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诺基亚质量确实很好,通常能用两年多。现在手机为了性价比,质量不能跟以前比了。不过新款的手机逐 ...

以前的手机充一次管10天半月,用5年充电次数都没有现在用一年插的多,现在哪个手机不是一天插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该先插手机再插220V的电?

这样是最合适的方法,或者数据线先插手机,再插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老猪你太不人道了,把别人摧残成这个样子了。。。。 ...

插多了就这样了,提醒后人要少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