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创维酷开55U2液晶电视,给它加一对高音喇叭

楼主(2019-02-17):
昨天开箱了TCL的55Q2:情人节给老婆的礼物 - TCL 55Q2电视机开箱验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44 (出处: 数码之家)
新的不来旧的不拆,今天就拆酷开55U2

2016年买的,好像是3000块,在当时来说算是性价比高的,
2+8GB的内存组合,6A828芯片加持,搭载6A838的机型价格更高。
(6a828没有memc,6a838有memc)
这款不是超薄电视,也没有铝合金边框加持,就一款拼性价比路线的机型。

出厂日期是2016,8月,我是在10月买的。

这种塑料后盖的机型,全都是螺丝固定,好处就是好开壳。

一共22颗螺丝,还都打了胶。

来个全景,3块板子搞定,集成度算是不错。布线不算凌乱。

从这里能知道采用的啥屏幕吗?
SDL是京东方还是华星?或者其他液晶品牌群创?

供电主板,布线工整,维修方便,做工还不错。

解码主板供电部分。

这是给LED背光供电部分。

液晶面板显示驱动。

液晶屏幕驱动是华星的芯片,那么液晶面板就是华星了??

解码主板,这是关系到电视智能硬件的部分,还有画质,解码性能。
意淫一下要是接口相同,换块新主板,那么电视就有了新功能了。

主板供电部分,电源芯片好像是德州的。

这个有何用?

无线wifi和功放部分。

运行内存采用4颗512MB的海力士DDR3,
为何不用单颗或者2颗,以减少布线。

高频头被屏蔽了,这电视支持DTMB地面数字广播,
解码芯片是ATBM8880,最初级的型号。

只支持2.4GHZ单频wifi

可惜主芯片的散热片被焊接在了主板上,
不然拆开看看老大长什么样。

这音箱,官方宣传比普通电视音仓大一倍,
实际也就差不多吧。至少比那种只有喇叭,没有箱体的好。

长度21cm宽度3cm,高度3cm。

喇叭其实很小,和老式的CRT电视喇叭没法比,
实际只有3*9.5cm大小。
没想到音频线还有泡棉包裹,做得有模有样。

这种普通厚度的电视,
采用的是直下式背光,好处是漏光控制相当不错,
即使在晚上看纯黑图片也没漏光,并且分布也很均匀。

增加的高音喇叭安装在底壳上,
串2.2uf无极电容然后并联在原喇叭线上。
由于原来的wifi模块在喇叭附近,影响了安装,
就把wifi模块移到中间来,然后用螺丝固定。

高音头安装好的样子,不影响外观哦。
这款高音头是丝膜的哦。

最后原路安装回去,开机试听一下,自己安慰一下自己。

新买的TCL使用的是哈曼卡顿音箱,
声音的确比这款电视好啊,功率也更大,达到了24w。
安装好高音头后,音质自我感觉也好点了。

next

楼主:
这是酷开55N2的主板,采用的是6A838芯片,支持memc。

看主板布局和设计,
电源部分通用,
喇叭接口ok
唯一的差别就是连接液晶屏幕驱动板这里,
wifi模块连接和红外连接稍稍不一样,
这是55N2

这是55U2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MStar 6A938 芯片?

网友:
wifi模块移到屏幕后面影响信号,如果路由在正前方信号会很弱

网友:
广电局的权力缩水了,那块空着的电路板原先是不是考虑安装接受卫星信号的?

网友:
揣测:空置的插口看丝印:WP是写保护(接地可以写数据?)其他4根是刷数据用的

网友:
那再顺便开个屏,看下背光,哈哈哈。。TCL的哈曼卡顿音响好像都是杰夫代工。

网友A:
解说详细。
小高音没有成对儿安装?高音定位作用明显,会影响声音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说详细。
小高音没有成对儿安装?高音定位作用明显,会影响声音定位吧。 ...

当然是一对啊!只是拍了一个。

网友B:
高音指向性很强,从效果角度来说应该正对并齐人耳高度才好,这是理论实践都证明了的事实,恕我直言,楼主削足适履的装法效果有限,还是外挂更好些。

网友:
掏了一个洞感觉不美观啊。

网友:
应该外接功放音响~

网友:
谢谢分享,改得很不错,目前为止还没拆过液晶电视,手残,怕弄坏了哈哈

网友C:
直接外接一个2.0的音箱就可以了,电视机自带的改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网友:
那个板应该叫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音指向性很强,从效果角度来说应该正对并齐人耳高度才好,这是理论实践都证明了的事实,恕我直言,楼主削 ...

说的很正确

网友:
对动手表示鼓励,但是电视加高音没太大必要,一般电视机不缺高音,缺低音,呵呵

网友:
京东方是BO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外接一个2.0的音箱就可以了,电视机自带的改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有车机改的2.0音箱,只是调节音量,还是电视自带的方便,车机改的那个只能手动调节,不受遥控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