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看看这金士顿u盘还有救吗

楼主(2019-02-17):
在车上用了半年,今天早上不能听歌了,插到电脑上也没反应,以前买的金士顿4g 得,有七八年了

网友A:
大概率主控挂了,查一下各电容两端有没短路,如果没有短路的电容,基本上可以确定主控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主控挂了,查一下各电容两端有没短路,如果没有短路的电容,基本上可以确定主控挂掉了 ...

有什么稳定点的推荐吗?这个时间长吧算起来没用多少次。找点自己喜欢的歌存一次也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稳定点的推荐吗?这个时间长吧算起来没用多少次。找点自己喜欢的歌存一次也不容易 ...

没怎么玩U盘,坛子里人基本上痴迷于is903主控的U盘,听说近两年903口碑也在下降了。你要是准备修一修就买个慧荣、安国或芯帮的主控板量产一下。买新的就看着正规牌子买,国内也就闪迪、东芝、三星牌子下有U盘,其他品牌我是不推荐的。

网友B:
u盘还是贵的好!同样128g的肯定贵的好!写入速度还有读取速度也是贵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还是贵的好!同样128g的肯定贵的好!写入速度还有读取速度也是贵的快! ...

我这有个三两g 就够用了,耐用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玩U盘,坛子里人基本上痴迷于is903主控的U盘,听说近两年903口碑也在下降了。你要是准备修一修就买 ...

好。我这也是从网上查的资料,修的话就没那本事了

网友C:
看主控鑫创的6692应该可以抢救一下,网上找个量产工具先看看识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主控鑫创的6692应该可以抢救一下,网上找个量产工具先看看识别不?

好,明天试试,不过今天我从网上搜的什么芯片查不出来

网友:
你找到量产工具试试能不能读出来。能读出来就低格下,不行就没救了

楼主:
挂了,还是买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