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阁楼坡顶房间照明

楼主(2019-02-17):
复式阁楼坡顶房间安装照明灯有点头疼,安装什么灯?安装位置都是难题。
求助广大坛友建议,征集广大坛友金点子。谢谢!

网友:
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A:
我家就是装的吸顶灯

网友B:
像我这种懒人,直接拉软灯条,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就是装的吸顶灯

斜坡会不会影响光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我这种懒人,直接拉软灯条,嘿嘿嘿

主要坡度太大,怕影响光照覆盖率

网友C:
两个对边各装一个个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对边各装一个个灯管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D:
2.2米高的地方安装日光灯(LED 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米高的地方安装日光灯(LED 灯管)

嗯 试试看效果,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坡底处照明

网友:
顶面四周刷白,高处安装利用泛光散射

网友:
我觉得要装吊灯 或者光照需求不高的话装落地灯

网友E:
面积应该不会很大吧,直接上个吸顶灯好啦,优惠购里面一堆堆的,怕光照不行的话,两面墙上灯条,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积应该不会很大吧,直接上个吸顶灯好啦,优惠购里面一堆堆的,怕光照不行的话,两面墙上灯条,灯管 ...

单间有12平米左右,坡度落差大。

网友F:
在2.2米墙上,不装在最高的地方,在离地2米的地方,水平装LED日光灯,灯光照到斜坡反光全室内,斜坡不是镜面,普通天花板,这样室内光线足够并且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2.2米墙上,不装在最高的地方,在离地2米的地方,水平装LED日光灯,灯光照到斜坡反光全室内,斜坡不是镜 ...

嗯 先采取移动试试效果 效果好的话再固定

网友G:
装个吸顶灯斜着吸在顶上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个吸顶灯斜着吸在顶上也可以吧。

嗯 试试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