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点菜柜报错E.r.故障维修

楼主(2019-02-17):
隔壁饭店的点菜柜工作不正常,叫我帮忙看看,原本可以设定温度恒温保鲜的,现在是一直持续工作下面整个柜子结霜菜全部都冻住了,温度无法设定,
报错代码
一般这种故障代码大部分都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或者线路问题引起,

温度传感器
查看传感器正常,传感器边上没有发现腐蚀。

检查传感器线路,准备给温度传感器测量一下阻值的,发现是老鼠把传感器线路咬断了,接好线故障排除,一切正常

网友:
所以老鼠是个好东西,看谁家线不爽塞几个老鼠就行(滑稽)

网友:
点菜柜、老鼠把线咬断。。。细思恐极啊

网友:
这。。。。。。。老鼠爬过了的当心食物中毒啊

网友:
经常这样的,,,特别是有些厂家,,做的机器木有防老鼠,,有些厂家的机器是防老鼠的,,但防不了蟑螂